板子开机瞬间大电流的测试

楼主(2011-07-07):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开机就烧保险丝,5A的,但是工作时的电流只有300mA,现在想通过测试测出开机时瞬间电流的大小,现手上只有示波器,万用表(只有数字式的,没有指针式的),请问各位大侠如何测试?还有板子上的容性负载怎么加?加电容吗?

网友A:
简单方法是输入电路中串联很小的电阻(0.1欧以下)
用模拟示波器Y轴测量开机瞬间光点跳动的幅度
如果有合适的电流互感器则可以在互感器二次测量

网友B:
用示波器测试,难度也是相当的大,很多示波器,即使单位里用的高级示波器,如果附近有大功率电器开关,
即使探头短路,也会检测到很大的尖峰电压。

你还是先分析一下你的电源电路,保险丝换成延迟型的,类似彩电保险丝。

楼主:
2楼maychang大哥,你所指的是把示波器调到很慢的扫描速度,然后用示波器的探头接电阻的一端,另一端用示波器的地接吗?然后看电压,用电压除电阻值吗?

网友A:
4楼:

注意示波器的地线(外壳)现在可能接220V火线
示波器必须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或将示波器电源线插头上的地线脚去掉
同时特别注意人身安全

示波器上只能看到一个跳动而且很暗淡
必须非常仔细观察才能够看得到

网友C:
用示波器触发不可以么

楼主:
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做呀

楼主:
我在回路里串了个0.01欧的电阻,用示波器的测试探头和地接电阻两端观看开机时电阻两端的电压,貌似看不到什么东西。

网友D:
电阻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