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DR1的走线是不是都不能在顶层底层走线

楼主(2011-07-07):
如题所示,的数据线、控制线、地址线还有时钟线,因为信号都串接排阻,想走在顶层或者底层。

网友A:
没听说过DDR1不能走顶层与底层的说法,大家走内层为了对它进行屏蔽,减小外界干扰

网友B:
走任何层都可以,主要是将地的参考平面设置好,保证回流路径最短和完整,不能跨接有其它的信号和电源平面。

网友C:
看看主板和内存条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D:
怎么走都可以 保持线路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