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专业术语汇总

楼主(2011-07-07):
最近看了一个帖子,,底下,,

集合大家之力,一人一个,一个月后,这即将产生一本电子大辞典啊

单片机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后面接着下一个啦

Jason_Huang3发表于 2011-6-14 19:45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订阅 报告 收藏 分享 评分

楼主:求电子专业翻译软件!翻译软件, 有道词典, 百度

本人想问一下有哪些电子专业翻译软件,本人在用有道词典,但这些都是一般的翻译,用起来不太好,在百度找了好久,没找打专业的电子翻译软件,我读电子信息工程,求推荐一个专业的翻译软件,万分感激。

楼主:
怎么大多数人都只想得到不想付出妮

自己顶一下,发点相关的术语翻译

    电磁测量实验技术 Electromagnetic Measurement Experiment & Technology

  电磁场计算机 Electromagnetic Field Computers

  电磁场理论 Theory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s

  电磁场数值计算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s

  电磁场与电磁波 Electromagnetic Fields & Magnetic Waves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Electromagnetic Fields & Micro-Wave Technology

  电磁场中的数值方法 Numerical Methods in Electromagnetic Fields

  电磁场中的数值计算 Numerical Calculation in Electromagnetic Fields

  电磁学 Electromagnetics

  电动力学 Electrodynamics

  电镀 Plating

  电分析化学 Electro-Analytical Chemistry

    电工测试技术基础 Testing Technolog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工产品学 Electrotechnical Products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 Electrical Technology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工电子学 Electronic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工基础 Fundamental Theor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工基础理论 Fundamental Theor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工基础实验 Basic Experiment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工技术 Electrotechnics

  电工技术基础 Fundamentals of Electrotechnics

  电工实习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ractice

  电工实验技术基础 Experiment Technolog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工学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工与电机控制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Motor Control

  电弧电接触 Electrical Arc Contact

  电弧焊及电渣焊 Electric Arc Welding & Electroslag Welding

  电化学测试技术 Electrochemical Measurement Technology

  电化学工程 Electrochemical Engineering

  电化学工艺学 Electrochemical Technology

  电机测试技术 Motor Measuring Technology

  电机电磁场的分析与计算 Analysis & Calculation of Electrical Motor & Electromagnetic Fields

  电机电器与供电 Motor Elements and Power Supply

  电机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Electric Engine

  电机绕组理论 Theory of Motor Winding

    电机绕组理论及应用 Theory & Application of Motor Winding

  电机设计 Design of Electrical Motor

  电机瞬变过程 Electrical Motor Change Processes

  电机学 Electrical Motor

  电机学及控制电机 Electrical Machinery Control & Technology

  电机与拖动 Electrical Machinery & Towage

  电机原理 Principle of Electric Engine

  电机原理与拖动 Principles of Electrical Machinery & Towage

  电机专题 Lectures on Electric Engine

  电接触与电弧 Electrical Contact & Electrical Arc

  电介质物理 Dielectric Physics

  电镜 Electronic Speculum

  电力电子电路 Power Electronic Circuit

  电力电子电器 Power Electronic Equipment

  电力电子器件 Power Electronic Devices

  电力电子学 Power Electronics

  电力工程 Electrical Power Engineering

  电力生产技术 Technology of Electrical Power Generation

  电力生产优化管理 Optimal Management of Electrical Power Generation

  电力拖动基础 Fundamentals for Electrical Towage

  电力拖动控制系统 Electrical Towage Control Systems

  电力系统 Power Systems

  电力系统电源最优化规划 Optimal Planning of Power Source in a Power System

  电力系统短路 Power System Shortcuts

  电力系统分析 Power System Analysis

  电力系统规划 Power System Planning

  电力系统过电压 Hyper-Voltage of Power Systems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 Power System Relay Protection

  电力系统经济分析 Economical Analysis of Power Systems

  电力系统经济运行 Economical Operation of Power Systems

  电力系统可靠性 Power System Reliability

  电力系统可靠性分析 Power System Reliability Analysis

  电力系统无功补偿及应用 Non-Work Compensation in Power Systems & Applicati

  电力系统谐波 Harmonious Waves in Power Systems

  电力系统优化技术 Optimal Technology of Power Systems

  电力系统优化设计 Optimal Designing of Power Systems

  电力系统远动 Operation of Electric Systems

  电力系统远动技术 Operation Technique of Electric Systems

  电力系统运行 Operation of Electric Systems

  电力系统自动化 Automation of Electric Systems

  电力系统自动装置 Power System Automation Equipment

    电路测试技术 Circuit Measurement Technology

    电路测试技术基础 Fundamentals of Circuit Measurement Technology

  电路测试技术及实验 Circuit Measurement Technology & Experiments

  电路分析基础 Basis of Circuit Analysis

  电路分析基础实验 Basic Experiment on Circuit Analysis

  电路分析实验 Experiment on Circuit Analysis

  电路和电子技术 Circuit and Electronic Technique

  电路理论 Theory of Circuit

  电路理论基础 Fundamental Theory of Circuit

  电路理论实验 Experiments in Theory of Circuct

  电路设计与测试技术 Circuit Designing & Measurement Technology

  电器学 Electrical Appliances

  电器与控制 Electrical Appliances & Control

  电气控制技术 Electrical Control Technology

  电视接收技术 Television Reception Technology

  电视节目 Television Porgrams

  电视节目制作 Television Porgram Designing

  电视新技术 New Television Technology

  电视原理 Principles of Television

  电网调度自动化 Automation of Electric Network Management

  电站微机检测控制 Computerized Measurement & Control of Power Statio

  电子材料与元件测试技术 Measuring Technology of Electronic Material and Element

  电子材料元件 Electronic Material and Element

  电子材料元件测量 Electronic Material and Element Measurement

  电子测量与实验技术 Technology of Electronic Measurement & Experiment

  电子测试 Electronic Testing

  电子测试技术 Electronic Testing Technology

  电子测试技术与实验 Electronic Testing Technology & Experiment

  电子机械运动控制技术 Technology of Electronic Mechanic Movement Control

  电子技术 Technology of Electronics

  电子技术腐蚀测试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in Erosion Measurement 电子技术基础 Basic Electronic Technology

  电子技术基础与实验 Basic Electronic Technology & Experiment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电子技术实验 Experiment 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电子理论实验 Experiment in Electronic Theory

  电子显微分析 Electronic Micro-Analysis

  电子线路 Electronic Circuit

   电子线路设计与测试技术 Electronic Circuit Design & Measurement Technology

  电子线路实验 Experiment in Electronic Circuit

  电子照相技术 Electronic Photographing Technology

  调节装置 Regulation Equipment

  动态无损检测 Dynamic Non-Destruction Measurement

  动态信号分析与仪器 Dynamic Signal Analysis & Apparatus

  多项距阵 Multi-Nominal Matrix

  发电厂 Power Plant

  发电厂电气部分 Electric Elements of Power Plants

  非电量测量 Non-Electricity Measurement

  风机调节 Fan Regulation

    风机调节.使用.运转 Regulation,Application & Operation of Fans

  风机三元流动理论与设计 Tri-Variate Movement Theory & Design of Fans

  风能利用 Wind Power Utilization

  腐蚀电化学实验 Experiment in Erosive Electrochemistry

  高电压技术 High-Voltage Technology

  高电压测试技术 High-Voltage Test Technology

  高能密束焊 High Energy-Dense Beam Welding

  高频电路 High-Frenquency Circuit

  高频电子技术 High-Frenquency Electronic Technology

  高频电子线路 High-Frenquency Electronic Circuit

  高压测量技术 High-Voltage Measurement Technology

  高压电场的数值计算 Numerical Calculation in High-Voltage Electronic Field

  高压电器 High-Voltage Electrical Appliances

  高压绝缘 High-Voltage Insulation

  高压实验 High-Voltage Experimentation

  高压试验技术 High-Voltage Experimentation Technology

网友A:
这不是专业术语,而是英文名称

网友B:
翻译软件不清楚,本人用过的一个电子辞典自带一个专业词汇的辞典,不过也就那么回事了.....
专业外语这种东西还是要平时多看多翻多查多积累吧,指着辞典个人感觉不靠谱

网友C:
这么多,下学期的专业英语怎么学呀!!!lz有什么好点的学习方法介绍吗???

网友D:
电子专业术语英汉对照加注解

电子专业英语术语
★rchitecture(结构):可编程集成电路系列的通用逻辑结构。
★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专用集成电路):适合于某一单一用途的集成电路产品。
★ATE(Automatic Test Equipment-自动测试设备):能够自动测试组装电路板和用于莱迪思 ISP 器件编程的设备。
★BGA(Ball Grid Array-球栅阵列):以球型引脚焊接工艺为特征的一类集成电路封装。可以提高可加工性,减小尺寸和厚度,改善了噪声特性,提高了功耗管理特性。
★Boolean Equation(逻辑方程):基于逻辑代数的文本设计输入方法。
★Boundary Scan Test(边界扫描测试):板级测试的趋势。为实现先进的技术所需要的多管脚器件提供了较低的测试和制造成本。
★Cell-Based PLD(基于单元的可编程逻辑器件):混合型可编程逻辑器件结构,将标准的复杂的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和特殊功能的模块组合到一块芯片上。
★CMOS(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先进的集成电路★加工工艺技术,具有高集成、低成本、低能耗和高性能等特征。CMOS 是现在高密度可编程逻辑器件(PLD)的理想工艺技术。
★CPLD(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高密度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包含通过一个中央全局布线区连接的宏单元。这种结构提供高速度和可预测的性能。是实现高速逻辑的理想结构。理想的可编程技术是 E2CMOS?。
★Density (密度):表示集成在一个芯片上的逻辑数量,单位是门(gate)。密度越高,门越多,也意味着越复杂。
★Design Simulation(设计仿真):明确一个设计是否与要求的功能和时序相一致的过程。
★E2CMOS?(Electrically Erasable CMOS-电子可擦除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莱迪思专用工艺。基于其具有继承性、可重复编程和可测试性等特点,因此是一种可编程逻辑器件(PLD)的理想工艺技术。
★EBR(Embedded Block RAM-嵌入模块RAM):在 ORCA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中的 RAM 单元,可配置成 RAM、只读存储器(ROM)、先入先出(FIFO)、内容地址存储器(CAM)等。
★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电子设计自动化):即通常所谓的电子线路辅助设计软件。
★EPIC (Editor for Programmable Integrated Circuit-可编程集成电路编辑器):一种包含在 ★ORCA Foundry 中的低级别的图型编辑器,可用于 ORCA 设计中比特级的编辑。
★Explore Tool(探索工具):莱迪思的新创造,包括 ispDS+HDL 综合优化逻辑适配器。探索工具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图形化界面进行编译器的综合控制。设计者只需要简单地点击鼠标,就可以管理编译器的设置,执行一个设计中的类似于多批处理的编译。
★Fmax:信号的最高频率。芯片在每秒内产生逻辑功能的最多次数。
★FAE(Field Application Engineer-现场应用工程师):在现场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的工程师。
★Fabless:能够设计,销售,通过与硅片制造商联合以转包的方式实现硅片加工的一类半导体公司。
★Fitter(适配器):在将一个设计放置到目标可编程器件之前,用来优化和分割一个逻辑设计的软件。
★Foundry:硅片生产线,也称为 fab。 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门阵列):高密度 PLD 包括通过分布式可编程阵列开关连接的小逻辑单元。这种结构在性能和功能容量上会产生统计变化结果,但是可提供高寄存器数。可编程性是通过典型的易失的 SRAM 或反熔丝工艺一次可编程提供的。
★"Foundry" :一种用于ORCA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和现场可编程单芯片系统(FPSC)的软件系统。
★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含有小逻辑单元的高密度 PLD,这些逻辑单元通过一个分布式的阵列可编程开关而连接。这种体系结构随着性能和功能容量不同而产生统计上的不同结果,但是提供的寄存器数量多。其可编程性很典型地通过易失 SRAM 或者一次性可编程的反熔丝来体现。
★FPSC(Field Programmable System-on-a-Chip-现场可编程单芯片系统):新一代可编程器件用于连接 FPGA 门和嵌入的 ASIC 宏单元,从而形成一芯片上系统的解决方案。
★GAL? (Generic Array Logic-通用阵列逻辑):由莱迪思半导体公司发明的低密度器件系统。
★Gate(门):最基本的逻辑元素,门数越多意味着密度越高。
★Gate Array(门阵列):通过逻辑单元阵列连接的集成电路。由生产厂家定制,一般会导致非再生工程(NRE)消耗和一些设计冗余。
★GLB(Generic Logic Block-通用逻辑块):莱迪思半导体的高密度 ispPSI?器件的标准逻辑块。每一个 GLB 可实现包含输入、输出的大部分逻辑功能。
★GRP(Global Routing Pool-全局布线池):专有的连接结构。能够使 GLBs 的输出或 I/O 单元输入与 GLBs 的输入连接。莱迪思的 GRP 提供快速,可预测速度的完全连接。
★High Density PLD(高密度可编程逻辑器件):超过 1000 门的 PLD。
★I/O Cell(Input/Output Cell-输入/输出单元):从器件引脚接收输入信号或提供输出信号的逻辑单元。
★ISPTM(In-System Programmability-在系统可编程):由莱迪思首先推出,莱迪思 ISP 产品可以在系统电路板上实现编程和重复编程。ISP 产品给可编程逻辑器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极大地缩短了产品投放市场的时间和产品的成本。还提供能够对在现场安装的系统进行更新的能力。
★ispATETM:完整的软件包使自动测试设备能够实现:
  1)利用莱迪思 ISP 器件进行电路板测试和
  2)编程 ISP 器件。
★ispVM EMBEDDEDTM:莱迪思半导体专用软件由 C 源代码算法组成,用这些算法来执行控制编程莱迪思 ISP 器件的所有功能。代码可以被集成到用户系统中,允许经由板上的微处理器或者微控制器直接编程 ISP 器件。
★ispDaisy Chain Download Software (isp菊花链下载软件):莱迪思半导体专用器件下载包,提供同时对多个在电路板上的器件编程的功能。
★ispDSTM:莱迪思半导体专用基于 Windows 的软件开发系统。设计者可以通过简单的逻辑公式或莱迪思 - HDL 开发电路,然后通过集成的功能仿真器检验电路的功能。整个工具包提供一套从设计到实现的方便的、低成本和简单易用的工具。
★ispDS+TM:莱迪思半导体兼容第三方HDL综合的优化逻辑适配器,支持PC和工作站平台。IspDS+ 集成了第三方 CAE 软件的设计入口和使用莱迪思适配器进行验证,由此提供了一个功能强大、完整的开发解决方案。第三方 CAE 软件环境包括:Cadence, Date I/O-Synario,Exemplar Logic,ISDATA, Logical Devices,Mentor Graphics,OrCAD, Synopsys,Synplicity 和 Viewlogic。
★ispGAL?:具有在系统可编程特性的 GAL 器件
★ispGDSTM:莱迪思半导体专用的 ISP 开关矩阵被用于信号布线和 DIP 开关替换。
★ispGDXTM:ISP 类数字交叉点系列的信号接口和布线器件。
★ispHDLTM:莱迪思开发系统,包括功能强大的 VHDL 和 Verilog HDL 语言和柔性的在系统可编程。完整的系统包括:集成了 Synario, Synplicity 和 Viewlogic 的综合工具,提供莱迪思 ispDS+ HDL 综合优化逻辑适配器。
★ispLSI?:莱迪思性能领先的 CPLD 产品系列的名称。世界上最快的高密度产品,提供非易失的,在系统可编程能力和非并行系统性能。
★ispPAC?:莱迪思唯一的可编程模拟电路系列的名称。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可编程模拟产品,提供无与伦比的所见即所得(WYSIYG)逻辑设计结果。
★ispSTREAMTM:JEDEC 文件转化为位封装格式,节省原文件1/8 的存储空间。
★ispTATM:莱迪思静态时序分析器,是 ispDS+ HDL 综合优化逻辑适配器的组成部分。包括所有的功能。使用方便,节省了大量时序分析的代价。设计者可以通过时序分析器方便地获得任何莱迪思 ISP 器件的引脚到引脚的时序细节。通过一个展开清单格式方便地查看结果。
★ispVHDLTM:莱迪思开发系统。包括功能强大的 VHDL 语言和灵活的在系统可编程。完整的系统工具包括 Synopsys,Synplicity 和 Viewlogic,加上 ispDS+ HDL 综合优化逻辑适配器。
★ispVM System:莱迪思半导体第二代器件下载工具。是基于能够提供多供应商的可编程支持的便携式虚拟机概念设计的。提高了性能,增强了功能。
★JEDEC file(JEDEC 文件):用于对 ispLSI 器件编程的工业标准模式信息。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联合测试行动组):一系列在主板加工过程中的对主板和芯片级进行功能验证的标准。
★Logic(逻辑):集成电路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微处理器内存和逻辑。逻辑是用来进行数据操作和控制功能的。
★Low Density PLD(低密度可编程逻辑器件):小于1000 门的 PLD,也称作 SPLD。
★LUT (Look-Up Table-查找表):一种在 PFU 中的器件结构元素,用于组合逻辑和存储。基本上是静态存储器(SRAM)单元。
★Macrocell(宏单元):逻辑单元组,包括基本的产品逻辑和附加的功能:如存储单元、通路控制、极性和反馈路径。
★MPI(Microprocessor Interface-微处理器接口):ORCA 4 系列 FPGA 的器件结构特征,使 FPGA 作为随动或外围器件与 PowerQUIC mP 接口。
★OLMC(Output Logic Macrocell-输出逻辑宏单元):D 触发器,在输入端具有一个异或门,每一个 GLB 输出可以任意配置成组合或寄存器输出。
★ORCA(Optimized Reconfigurable Cell Array-经过优化的可被重新配置的单元阵列):一种莱迪思的 FPGA 器件。
★ORP(Output Routing Pool-输出布线池):ORP 完成从 GLB 输出到 I/O 单元的信号布线。I/O 单元将信号配置成输出或双向引脚。这种结构在分配、锁定 I/O 引脚和信号出入器件的布线时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
★PAC(Programmable Analog Circuit-可编程模拟器件):模拟集成电路可以被用户编程实现各种形式的传递函数。
★PFU(Programmable Function Unit-可编程功能单元):在 ORCA 器件的PLC中的单元,可用来实现组合逻辑、存储、及寄存器功能。
★PIC (Programmable I/O Cell-可编程 I/O 单元):在 ORCA FPGA 器件上的一组四个 PIO。PIC 还包含充足的布线路由选择资源。
★Pin(引脚):集成电路上的金属连接点用来:
  1)从集成电路板上接收和发送电信号;
  2)将集成电路连接到电路板上。
★PIO(Programmable I/O Cell-可编程I/O单元):在 ORCA FPGA 器件内部的结构元素,用于控制实际的输入及输出功能。
★PLC(Programmable Logic Cell-可编程逻辑单元):这些单元是 ORCA FPGA 器件中的心脏部分,他们被均匀地分配在 ORCA FPGA 器件中,包括逻辑、布线、和补充逻辑互连单元(SLIC)。
★PLD(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可编程逻辑器件):数字集成电路,能够被用户编程执行各种功能的逻辑操作。包括:SPLDs, CPLDs 和 FPGAS。
★Process Techonology(工艺技术):用来将空白的硅晶片转换成包含成百上千个芯片的硅片加工工艺。通常按技术(如:E2CMOS)和线宽 (如:0.35 微米)分类。
★Programmer(编程器):通过插座实现传统 PLD 编程的独立电子设备。莱迪思 ISP 器件不需要编程器。
★Schematic Capture(原理图输入器):设计输入的图形化方法。
★SCUBA(Software Compiler for User Programmable Arrays-用户可编程阵列综合编译器):包含于 ORCA Foundry 内部的一种软件工具,用于生成 ORCA 特有的可用参数表示的诸如存储的宏单元。
★SLIC (Supplemental Logic Interconnect Cell-补充逻辑相互连接单元):包含于每一个 PLC 中,它们有类似 PLD 结构的三态、存储解码、及宽逻辑功能。
★SPLD(SPLD-简单可编程逻辑器件):小于 1000 门的 PLD,也称作低密度 PLD。
★SWL(Soft-Wired Lookup Table-软连接查找表):在 ORCA PFU 的查找表之间的快速、可编程连接,适用于很宽的组合功能。
★Tpd:传输延时符号,一个变化了的输入信号引起一个输出信号变化所需的时间。
★TQFP(Thin Quad Flat Pack-薄四方扁平封装):一种集成电路的封装类型,能够极大地减少芯片在电路板上的占用的空间。TQFP 是小空间应用的理想选择,如:PCMCIA 卡。
★UltraMOS?:莱迪思半导体专用加工工艺技术。
★Verilog HDL:一个专用的、高级的、基于文本的设计输入语言。
★VHDL:VHSIC 硬件描述语言,高级的基于文本的设计输入语言。

网友D:
你好,我能加你为好友不?期待中......

网友E:
学习了,以后备用

楼主:
7# skysea1 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