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24作比较器用的问题

楼主(2011-07-07):
我用四运放LM324作一个红外传感器报警电路,用了其中的三个,两个做放大用,一个做比较器用。然而不如人意的是,运放的输出都正常,用万用表测比较器的输出却为零,如下图所示,窗口比较器。

网友A:
没错
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高于同相输入端电位
当然输出为零

网友B:
当 OUT  N 的电位低于 OUT P的电位0.3V以上时,运放输出1,否则输出0 。

楼主:
与maychang老师说的刚好相反,实际测得的同相端的电压大于反相断的电压,即OUT_P>OUT_N,可是输出CM_OUT仍然是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没错,电路设计的初衷就是这样。同相端参考电压U_N=2.62V,反相端参考电压U_P=2.38V,即回差电压大约为0.24V,OUT_P的电压在2.2V~3.6V之间波动,OUT_N的电压在0.8V~1.2V之间波动,输出结果仍为零。

网友C:
断电,测试输出是否和地短路。换一个芯片。
输入电压要小于VCC-1.5V,3.6V也还可以。

网友D:
把两个输入端的参考电压都降低一些试试

网友E:
LM324/358市场假货太多,按正品参数来看电路是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换了一块芯片就行了,电路也调好了,而且红外探测还很灵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网友F:
这个电路没有说清楚(或想清楚)信号源是什么样的,猜想楼主认为是恒流源;如果信号是来自LM324,设计有误:图纸中的电阻皆成无用(电压源将其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该比较电路的AM_OUT_N和AM_OUT_P通过极性相反的二极管与前级LM324的放大输出相连。

网友G(2017-08-07):
输出低电平为0.8V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