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死机问题

楼主(2011-07-08):
在PCB中 Load NETs时protel99SE就死了。重装几次还不行。刚换的电脑,在原来的电脑上是没问题的。有人说是CPU的问题,我的CPU 酷睿i3-2100,说是双核的问题。

网友A:
换个分区装软件
不要中文**,只装protel99seservicepack6.exe
从原理图直接updata pcb 试试,不用生成netlist 再到pcb中载入。、
祝好运!

楼主:
没装中文**,很早前试过用中文的是有问题的,updata pcb 也不行。我记得以前的电脑也没安装protel99seservicepack6.exe的,所以这个也没装,试试是不是pack6这个的问题。只要不是CPU不兼容就行,第一次听说CPU不兼容protel99。

网友A:
protel99seservicepack6.exe这个一定要装的

楼主:
以前我不装也可以的,现在装了下也不行。Load NETs就死

网友B:
回复 楼主:
正常卸载后,在windows目录下还有些有关99SE的文件,把这些文件手工删除后再重新安装

网友C:
window7系统,4核电脑在使用protel的时候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可以在现有的系统中安装个虚拟机。或者装AD.

网友D:
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E(2014-03-08):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装载网络表的时候,软件就卡住了,卡死在哪了,原以为是Protel99的问题,可是卸了之后,不管装在C盘还是D
盘,还是会死机,后来有怀疑是电脑硬件问题,可是无法考证,最后放弃了,换用AD了

网友F(2015-06-30):
我在网上搜到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计算机“服务”中的“Workstations”停止并改成“手动”。

这是因为protel 99se 是客户/服务器型设计软件,允许几台电脑共同设计一个原理图,所以 打开protel 时左上角出现下图所示界面,在“Design Desktop”(设计桌面)下“Active Design Stations”(设计电脑)栏会显示正在工作的所有电脑(点开前面的“+”会看到正在工作的 电脑名),这也是导致 protel 经常卡死或假死的原因所在(尤其是局域网多台电脑都在用 protel 的情况下),解决办法就是禁止protel 访问网络并关闭系统的“workstation”服务。1、关闭protel 软件右键“我的电脑”,选择“管理”进入计算机管理界面,双击“服务与应 用程序”:
2、双击选择“服务”:
3、找到“Workstation”服务,双击进入属性设置界面:
4、将“启动类型”设置为“手动”,服务状态设置为“停止”:
5、选择“是”,最后点击“应用”—“确定”完成设置:
6、再次打开protel 时“Active Design Stations”前方加号消失,即可解决protel 卡的问题。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工作组换个名字,有可能局域网中好多电脑都是相同的工作组名,如果工作组名对你们来说不影响工作,可以随便改一个名字,然后重启电脑,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