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会不会烧坏

楼主(2011-07-08):
输入30V,输出6V,输出电流120mA

网友A:
这么大的功耗 24*0.12=2.88W,得多大散热片!应该用DC-DC。

网友B:
不会坏,用to-220封装,散热器要大 ,凑合使用。

网友C:
2.88w功耗用散热片还不如用dcdc

楼主:
120mA是最大电流,此前产品的工作电压是15V,现在希望30V也能通用,所以希望不用改动太多,

网友D:
5楼:
原15V现30V,不改散热必然LM317温度比原来高得多
至于改30V后温度多高,那要看原来的散热条件

网友E:
lnput-OutputVoltageDifference VI-VO 40 V
LeadTemperature TLEAD 230 °C
PowerDissipation PD Internallimited ------
OperatingTemperatureRange TOPR 0~+125 °C
StorageTemperatureRange TSTG -65~+150 °C

网友F:
散热固然重要,但要看LM317的功率能不能耐得住,不然肯定就烧了啊,可以加一个电位器,慢调节去检验它能不能撑得住

网友G:
2.88W不加散热器撑不了多久。TO220 LM317封装结到空气的热阻大概是50度每瓦上下,也就是说,空气温度40度时,结温会到将近200度。
如果你有散热器,可以测试一下,在要求功率时,LM317金属壳上的温度,以不要超过80度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