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全面用C++

楼主(2011-07-08):
单片机全面用C++。
以后51,AVR,STM8,STM32都用C++。

网友A:
51还是算了。

楼主:
51还是算了。
引用 网友A:

51也一样用。

网友B:
咋用啊? 51咋用?

网友A:
51架构不适于cpp

网友C:
楼主工作了吗???

如果工作了,用什么语言恐怕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吧!!!

比如,维护C语言写的程序,你难道要完全重写吗???和别人合作开发而对方不会C++,你还**C++那怎么合作啊???不是自己能控制的。。。

楼主:
楼主工作了吗???

如果工作了,用什么语言恐怕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吧!!!

比如,维护C语言写的程序,你难道要完全重写吗???和别人合作开发而对方不会C++,你还**C++那怎么合作啊???不是自己能控制 ...
引用 网友C:

C++可以直接用C程序。
所以,用C++来维护C,没有问题。

楼主:
51架构不适于cpp
引用 网友A:

51的架构不适合CPP源于不适合C。
C能用,差不多CPP就能用。

网友D:
C++没C好用,C++的特性C也能实现,关键看自己

楼主:
C++没C好用,C++的特性C也能实现,关键看自己
引用 网友D:

C++全包含C。
C有多好,C++就有好。

网友E:
linux之父说C++没有C好,难道一点道理都没有?
怎么到你这就“C有多好,C++就有多好”了

楼主:
linux之父说C++没有C好,难道一点道理都没有?
怎么到你这就“C有多好,C++就有多好”了
引用 网友E:

C有的类容,C++都有。

网友F:
到最后还不是机器语言? 你直接说编译器支持CPP了吧!

网友G:
CC2530.有本事你开发一个编译器出来,这些事都是编译器说了算,CC2530,你不要认为把xxx.c改成xxx.cpp都叫C++了.

网友G:
要知道,C++编译器,也是用C写的.

网友H:
dptr如果给了this,不就少了个指针寄存器?

网友I:
人 有 多 大 胆, 地 有 多 大 产,

哥 们 你 强

网友J:
不论用什么神马语言,结果都是一样的,正如人生。

网友K:
51这点可怜的资源,用神马c++嘛。

网友L:
写几年程序了?

网友M:
用汇编写的启动程序,也用C++?

网友N:
请教高手们。。C如何去学好?有什么好书介绍吗

网友O(2011-09-02):
到处都有牛x的人呢~~~

网友P:
推荐《C和指针》,《C缺陷与陷阱》,《C专家编程》,你看那些OS代码不觉得累就算是C及格了。

网友Q:
用汇编不挺好的吗,我做的东西比较小

网友R(2013-09-07):
谁在鞭尸.....

网友S:
用C++可以存储器要大,速度要高.

网友T:
咋感觉楼主没真正用单片机干过工程。如果编译器能把自然语言编译成机器语言,c++也不用用了。

网友U:
C++不会 一直用C来着

网友V:
就学过汇编,不会别的

网友W(2014-02-06):
单片机延时100微秒程序比较 //晶振频率为12Mhz

//C51_C语言::
void Delay10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47;
        while (--i);
}

//ASM51 汇编

DELAY100US:                        ;@12.000MHz
        PUSH 30H
        MOV 30H,#45
NEXT:
        DJNZ 30H,NEXT
        POP 30H
        RET

网友X:
单片机要是能用cpp那就爽呆了,有好多库能用的。不过51你就不要想了

网友Y:
语言之争啊,路过。。。

网友Z:
51堆栈结构 导致 C++ 不好做

网友AA(2014-03-08):
51已经淘汰

网友AB:
C++现在不会,一直用汇编和C,感觉够用啊,为啥要用C++

网友AC:
汇编、C、C++都用,没觉得谁能代替谁,至少,在几十年内,肯定看不到这三种语言有一种会消失,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摩托车出来了,汽车、火车、飞机也出来了,也没见自行车被淘汰。

网友AD:
赞成楼上的

网友X:
c++好啊,面向对象,编程爽呆了。感觉自己不再是程序猿了,而是程序员

网友AE:
引用 网友AC:
汇编、C、C++都用,没觉得谁能代替谁,至少,在几十年内,肯定看不到这三种语言有一种会消失,尺有所短,寸 ...

看到现在。我觉得你说的在理。不同的项目难度规模,用什么工具。另外,我想知道,一个项目用 C做和C++做。有什么区别,比如哪个更易维护升级

网友AE:
看到现在。我觉得你说的在理。不同的项目难度规模,用什么工具。另外,我想知道,一个项目用 C做和C++做。有什么区别,比如哪个更易维护升级。当然我是说在单片机上用C++,哪个更易维护升级?

网友AC:
引用 网友AE:
看到现在。我觉得你说的在理。不同的项目难度规模,用什么工具。另外,我想知道,一个项目用 C做和C++做。 ...

这几天没上网,没有及时回复。

我是写单片机程序的,上位机也写,但很少,大多数是一些界面类简单的接口程序,主要是利用上位机强大的存储、计算、显示能力来调试下位机,用 VB、VC 写了一些简单的程序。

个人觉得,程序量比较小,如 2K 以下的程序,用汇编更适合一些,它短小精练,可以用一些不太符合 C 精神的处理方式,使程序极为高效,有些单片机,如飞凌,汇编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回为根本没有与之配套的 C 编译程序。

大于 2K 而小于 64K 用 C 更适合一些,具体为什么,看一下网上汇编和 C 的争论就知道了。还是那句话,它们谁也代替不了谁,一种语言的长处就是另外一个的短处,其实它们是互补的,而非互斥的,作为一个单片机程序员,应该两都会,具体会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你的工作。个人觉得,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用 C,如果在资源有限的应用中,汇编是不二之选。最后别忘了,任何一种处理器,小到 1 位单片机,大至巨型机,可能没有 C 编译器支持它,但一定会有一套汇编指令集支持它。

C++ 之比于 C,就如同 C 比于汇编一样,虽然更高级,但离硬件也更远。

C++ 更适合需要处理大量数据的应用中,当然,它占用的程序空间也会比较大。数据量大了,采集、处理、传输、保存、调取这些数据的程序(函数)随之也多了,多到你怕的程度,生怕修改了一个地方,会造成其它地方和隐患。而 C++ 良好的封装性,使得数据和它和处理函数被“固定”在一起,实际上,也就是更“模块”化一些。

至于维护,肯定是 C++ 更好,但 C++ 的开销太大,小容量的单片机是承受不起的。当然,如果你把 ARM 也当单片机来理解的话,C++ 可能就是它的用武之地。

最后还是那句话,C++ 和 C 谁也代替不了谁,因为它们各自作战的阵地重合的都没有 C 和汇编多。

网友AE:
引用 网友AC:
这几天没上网,没有及时回复。

我是写单片机程序的,上位机也写,但很少,大多数是一些界面类简单的接口 ...

专业级回答。膜拜!

网友AF(2016-05-23):
引用 网友AC:
这几天没上网,没有及时回复。

我是写单片机程序的,上位机也写,但很少,大多数是一些界面类简单的接口 ...

专业回答!点赞!

网友AG:
c,c++都是工具,只要合适就行,就像长途用大巴,短途多中巴,个人用面包车一样。不能认为大巴能多装快跑还舒服就不需要中巴和面包车了。

网友AH(2016-10-28):
我今天也突发奇想,C++来写单片机,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