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有时能工作

楼主:
仿制电源板,把变压器拿到厂家去解剖,做回来的变压器在原来的板上有时能工作, 请问是不是变压器的频率不对啊?变压器都做回来了 有什么办法改变其他的电路来解决问题?上图求解

网友A(2011-07-08):
有时能工作? 什么意思,电压正常?带载实验过?
看你用viper的器件,你应该找代理来咨询问题,主要还是变压器参数

楼主:
有时是指带负载 通电不行 再通电可能有行了

网友B:
仿制先要弄清原理
否则就是抄袭

网友C:
不研究原理就直接抄电源板,典型的无知无畏

网友D:
那可能是你VCC过高,你可以在加载时看一下VCC电压是多少,电压过高,会VCC过压保护的

楼主:
口水太狠 自己潜心研究原理中:'(

网友E:
测下各个点是不是有过冲,不然会OVER掉你的整机,哈

网友F:
这种电源都要盗版,额的神呀,强大的山寨——中国,我好伤心

网友G:
很不错。支持一下拉呵呵开关电源

网友H:
口水太狠 自己潜心研究原理中

不严点,你记不住啦.;P

网友I:
图纸变压器的相位反了

网友J:
有时候能工作,是不是IC处在间歇工作状态啊?
如果是这样,可能是反馈回路和自馈绕组有问题

网友K:
直接抄板

网友K:
电路也不分析,就直接抄板了。强

网友L:
嗯,直是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