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interactive routing布线问题

楼主(2011-07-08):
请问: altium 用 interactive routing模式布线,如附件1,鼠标末尾的线是实线

       怎么改成如附件2,鼠标末尾的线是虚线的布线模式?

       谢谢!

楼主:
没有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吗?等解答,谢谢!

网友A:
打开pcb 然后快捷键o+p,找到PCB设置项,你自己找找布线的时候的设置显示规则。因为我现在在新公司上班,还没有安装altium,没法抓图给你看。

楼主:
试了几个设置,还是不行

网友B:
我也想知道,顶个贴看看先。

网友C:
只是一个显示规则而已,图一用着习惯点

楼主:
图1的设置,画线的末端是不能伸缩的,总有一个小尾巴,很不方便;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D(2011-08-09):
你布线的时候按快捷键1试试

网友E:
对,应该是某一个数字键

楼主(2011-09-30):
11楼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