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帮助 MSP430F2132无法下载(烧写)程序

楼主(2011-07-08):
在使用MSP430 USB LSD-FET430UIF在自己设计的基于MSP430F2132芯片的最小系统上进行调试时,遇到了困难,恳求各位高手相助。
     仔细检查了板子和下载线的链接,没有问题。但是就不能烧写程序,IAR软件提示如附图所示,。
     在用仿真器烧写程序时,JTAG部分我的电路设计是使用仿真器供电的。
希望能到各位高手的帮助,谢谢了。

楼主:
IAR上的设置是这样的

楼主:
好像发错地方了吧?:o

网友A:
回复 楼主:
板子上电了吗?还是只是uif供电?

网友B:
复位脚有没有电容?去掉复位脚的电容。

网友C:
检查一下JTAG接线正不正确,至少对着接线图和DATASHEET检查两遍以上再说有没有接错。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jtag接线有问题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是检查一下线序吧,这个是新项目吗?有没有老板子,可以先试试。

网友E:
还是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F(2011-09-07):
遇到相同的问题,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G: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H:
复位电路有没有加二极管。。。。

网友I:
可以这样来调试:
1. 使用仿真器供电还是板子自己供电,然后接好仿真器的GND和VCC,注意VCC的管脚在两种供电方式下,接法是不一样的,很容易搞反,如果搞反,将直接导致仿真器自己电流回路,此时肯定下载报错。
2.如果Jtag的4条线没有问题,检查复位电路。
3.另外,可以先使用两线制SBW来调试,先确定2条线的接法没有问题,再查另外的jtag线。

网友:
如果以前能下载的话,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我的经常这样,由于经常插拔,需要手动一下。

网友J:
是不是芯片让静电打坏了?

网友K:
话说我用的IRA5.2,用的device是MSP430G2231,里面有这个选项,再者你注意下G2开发板右上5个跳线帽一定要接上去,不接不行的,你再看看

网友L(2011-10-10):
还是检查一下线序吧,?有没有老板子,可以先试试。别因小失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