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器用什么软件仿真?

楼主(2011-07-08):
设计出来的有源滤波器电路,用什么软件可以观察滤波效果啊?看到网上有说filter lab的,我看着它只能根据输入参数自动设计滤波器……matlab应该可以仿真滤波器,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multisim    orcad    都可以

网友B:
几乎任何仿真软件都可以仿真有源滤波器

楼主:
multisim    orcad    都可以
引用 网友A:

multisim用示波器观测吗?能观测带宽吗?

网友B:
4楼:
用示波器可以观测带宽,但很麻烦.具体方法是改变输入信号频率,逐点记录输出幅度,然后手工画出频率响应曲线
multisim中可以直接替你画出频率响应曲线,省事而且比较直观

楼主:
4楼:
用示波器可以观测带宽,但很麻烦.具体方法是改变输入信号频率,逐点记录输出幅度,然后手工画出频率响应曲线
multisim中可以直接替你画出频率响应曲线,省事而且比较直观 ...
引用 网友B:

是通过交流分析吗?

网友B:
6楼:
Simulate->Analyses->AC Analyses
需要设置频率上下限和输出端

网友A:
用orcad做交流分析 看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C:
用multisim里的伯德图就可以直接观察频率响应.

楼主:
9# w313791415 我现在就用的波特图仪,来观察频率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