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跪求帮助 MSP430F2132无法下载(烧写)程序

楼主(2011-07-08):
在使用MSP430 USB LSD-FET430UIF在自己设计的基于MSP430F2132芯片的最小系统上进行调试时,遇到了困难,恳求各位高手相助。
     仔细检查了板子和下载线的链接,没有问题。但是就不能烧写程序。
     在用仿真器烧写程序时,JTAG部分我的电路设计是使用仿真器供电的。
希望能到各位高手的帮助,谢谢了。
     IAR上的设置是这样的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帮顶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最好把原理图里jtag的连接也贴出来。

网友C(2013-01-1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D(2013-03-15):
上面两位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用的仿真器可以给F149的最小系统板下载程序,可以确定仿真器没有问题.

网友E(2013-11-15):
我也遇到了,还有人解决这个问题了,跪求答案

网友F:
图片上的选择项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F:
这个看下你的复位电路的吧,把复位电路的电阻电容直接的跟去掉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