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C8051F020单片机端口配置

楼主(2011-07-08):
端口输出有推挽和开漏形式,可是具体在应用时应当如何选择,有没有什么依据,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求前辈解答?

网友A(2011-11-09):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B:
推挽不能实现线与功能,开漏可以
另外需要直接高电平驱动LED时使用推挽(强拉电流)

网友C:
开漏可以进行电平兼容,防止电平打架。像3.3V系统与5V系统接口时,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