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IC型号

楼主(2011-07-08):
各位大侠请帮手看下这颗是什么IC和具体的型号,丝卬10CFL 封装是SOT-23-6用在充电器上面的。

网友A:
可能的几种:
1、AC-DC控制芯片
2、TL431等类似基准芯片
3、7805等稳压芯片
4、MOSFET

楼主:
我将相关的电路也发上来,请各位帮手查看U1,U2的型号。

网友B:
电源管理IC,常用于充电电路。充电过程中某个脚位输出低电平,充满了输出高电平。

网友C:
设计一个简单的电路实现下面的功能:按下一个按键,使一个LED点亮的概率为10%。(只需思路与电路框架即可)

网友B:
楼上, 软件里面做伪随机数

楼主:
大侠我问的是IC型号啊!!:'(

网友D:
pic10f202

网友A:
:Q
引用 楼主:

:L

网友E(2012-07-21):
发图片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