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方波产生负压的电路分析不懂原理

楼主(2011-07-08):
这是一个负压发生电路但是分析了半天还是不懂原理

这个图是仿真波形

输入的是抬升了5V的10VPP的方波。我试了一下去掉后面的那个二极管以及电容,这个波形不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前面的这个二极管和电容将波形整体下移了VPP的幅度。
1.这是什么原理?
2.以及后面的那个部分是整流么?
3.3点的电压约为-VPP

网友A:
半波整流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说是半波整流的话,1点的低电压应该是-VPP/2,但是情况却是-VPP,求解

网友B:
3楼:
D2C2是半波整流.
但若没有D1,此半波整流只能工作一个周期,然后C1将充满电,D2C2不能继续工作

网友C:
要有飞电容的概念

网友D:
D2C2相当于峰值保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