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求大虾不吝赐教

楼主(2011-07-08):
最近搞一个不装转子的情况下就可以判断转子装上的旋转方向,手头上有两种管子,但没查到相关的资料,所以请各位手头上有相关资料的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如果有技术方案的可以联系我。QQ:494728688.mail:heykayqin@gmail.com

网友A:
很可能是霍尔器件

网友B:
两个传感器通过相位判断转动方向,我也觉得是霍尔

楼主:
有资料没?

网友C:
霍尔元件而已,根据导通的次序即可获知转向,霍尔元件用普通开关型输出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