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直流稳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
这个电路假设三极管的Vbe = 0.6V,理论上输出电压应该是+5V。
但是实际上仿真得出的输出电压是5.7V。假如提高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也会提高。
请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7-08):
这个设计跟随器按道理来说,输出电压怎么也不可能高于齐纳管的稳压值。

网友A:
你得在发射极加个电阻负载才行。要不三极管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B: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加负载测量才可以!空载的时候应该是不稳定的!

网友C:
这个电路实际是不错的,滤波效果不错,因为是个有源滤波器,记的十年前,当时我们听的是磁带式单放机,有个同学的交流声很小,发现电源滤波就是用的类似电路

网友D:
稳压管是5.6V我记得我们学电子基础的时候,3极管发射极压降是0.7V那输出应该是4.9V啊,

网友E(2012-05-08):
理论值跟实际有点差别,三极管的导通电影不一定是0.6V,有可能比它大一点

网友F:
你在输出短加个电阻试试

网友G:
小电流场合  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