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模电镇流器的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2011-07-08):
功率为43W。。可是保护后功率飙升到60W,,管子Q2,Q3发烫。。。电阻1欧,18欧全部是等待一会就烧毁,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Q2 Q3上的电流过大了吧!你看看D6 D7是不是失效了!还有后端是不是有地方短路了!我只是随便说说,不做参考!!

网友B:
左边的地线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