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低压大电流切换

楼主(2011-07-08):
大家好!
系统上有2组电压AC 10V/60A和AC 5V(2组变压器的次级输出),要求系统能正常在这2组电压来回切换为同一负载0.2R(纯电阻负载,电发热丝)供电,请问用什么来实现切换,交流接触器如何?本系统的开关频率比较高,最大电流也有40A左右,请大家提出建议!谢谢!!

网友A:
3极管 、场管、可控硅、

网友B(2011-09-12):
交流接触器最简单

网友C: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D:
开关频率没给出无法确定

KHz级频率可以考虑大功率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