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发热丝控制!

楼主(2011-07-08):
如上图:本设备为用于切割塑料瓶,系统要求有2个状态(预热及全热),也就是用类似于微动开关的S2实现!现在这系统存在以下难点:
1、S2的选择,没有可以切换这么大电流的微动开关,所以请问应该选择什么器件?
2、有没有更好的控制系统?

以前也考虑在初级上的L线上控制串联个装置(类似于电感式的风扇调速开关,如上图)切换调节输入电压,但是这装置没有找到合适的!

请大家帮忙分析如何实现这系统要求!!

网友A:
有没有更好的控制系统?
当然有
不过价格也比较高
就你这个工作要求,使用交流接触器代替开关S2可能是比较合适的方案

四根0.5欧热丝,既然不需要独立控制,串联使用比较好

网友B:
老May的串联建议比较重要。那样输出电流只有8A,电压为16V,切换处理简单得多。
做好安全措施前提下:用两个同样的变压器,输出用两个的2V输出串联,两个都加电的时候得到4V,一个加电就剩下2V。

网友A:
3楼失误

输出用两个的2V输出串联,两个都加电的时候得到4V
没有错

一个加电就剩下2V
这句错了

变压器初级不加电,次级相当于一个电感.所以负载上得到的电压将比2V低得多

解决的方法是不加电的那个变压器初级短路掉,这样次级只有漏感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C:
电阻串联  然后直接用一个旋钮开关就行了。
我就不信,开关的额定电流没10A?

楼主:
谢谢各位的重要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请问更好的控制系统是怎样的?3000以下的价格不是问题!

网友D:
你还真舍得花钱。
不过也是,生产工具多花几个钱是应该的。
买个低压的大功率开关电源,再做个PWM调功率电路就好了。

网友E:
没那么复杂,大电流的开关有的是。

网友F:
买个低压的大功率开关电源,再做个PWM调功率电路就好了

嗯,挻好的,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找到最大的微动开关也就30A呀,请你推荐几款!

网友G:
大电流开关可能容易损坏,如果成本不太在意的话,建议从变压器上想办法,再一次测控制变比,very...

网友D:
控制一次侧不安全!
这个东东很像N年前厂里的一个产品,切割泡沫的东东。
最好还是在二次侧控制,用电子开关,还可做调温。

网友:
我赞成控制一次侧     电流小啊  容易控制啊

网友H:
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

网友A:
7楼:
例如,晶闸管控制,可以作到无级调整电流。用开关电源供电更可以减小体积重量,同样可以无级调整。
如果加上测温元件,可以加入反馈来恒温,不受环境(环境温度、风速等等)影响。
但是否必要,应该由你自己评价。

网友I:
支持一下~!

www.pcbout.com

网友D:
把方案一画你就发现控制一次侧麻烦,一次侧调相肯定是不行的,过零控制导通百分比调功率有限,变压器抽头控制功率,变压器需要定制。
找个5V大功率开关电源,PWM调功率方便多了,低压大电流MOSFET也便宜,甚至还可以把功率控制做在开关电源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D:
那个差不多是10年前的产品,二次侧SCR调温度/功率,电阻丝阻值比你的要高点,是电压12V,功率50W左右的产品,用来切泡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的意思是:用低压大功率开关电源,后用晶闸管控制负载端?如下图:

网友J:
用可控硅控制是不能使用直流电源的,否则无法关断。用开关电源供电可改造电路控制其输出电压来达到功率控制的目的,但成本较高了,用变压器交流驱动即可,maychang的建议是最值得考虑的简单做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t.jm,你好!MOS开关管发热会比较大吧(通过这么大的电流)?如果真用这方案,你觉得用什么型号的好?先谢了!

网友D:
IRF1404的导通电阻是4mR,两个并联才2mR!
如果你是做几台生产设备,便不是卖电炉丝控制器,显然还是PWM调功率性能更好,
功率/温度可以连续可调,用开关电源又不会受电压波动的影响!
MCU+MOSFET实现PWM功率/温度控制都很简单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是否就是将22楼图中的可控硅换成2个IRF1404就可以了,还用考虑一些什么其他因素?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好!请问你的意思是指:如22楼的图,如果是交流就可以实现??可控硅长时间用PWM控制发热量会很大吧?请指点,谢谢!

网友A:
26楼:
“请问是否就是将22楼图中的可控硅换成2个IRF1404就可以了”
两支功率MOS反并联,不能控制电流,几乎等同于全导通(由于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
想用PWM方式控制炉丝温度,当然还要加入控制电路。不过,这个控制电路比一般的直流输入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还要简单一些,类似于点亮卤素灯用的“电子变压器”即可。

27楼:
可控硅(晶闸管)在这里可以使用双向的,不必两支单向(普通)反并联。
这样控制,发热量可能比“电子变压器”要大。

网友K:
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K:
固态继电器不能用于这么小的交流电压吧!看了一下,没找到合适的!请你推荐一下!

网友L:
mos管最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电路如图,采用双向可控硅!这电路还存在什么问题吗???

网友D:
输出是低压大电流用SCR控制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你提到你见过切泡沫的不是用SCR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这电路还要增加一些什么保护才能正常工作?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你好!你提到你见过切泡沫的不是用SCR吗?
引用 楼主:

那个控制器的输出电流只有你的1/10,输出电压是你的3倍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把NE555换掉,改用MCU控制或者PWM控制IC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是想用NE555电路固定一个PWM,因为这系统只有2个状态,所以用2个NE555电路和开关切换就行了!以后再用MCU的!谢谢指导!

网友M:
人家只要两档,明确在变压器中已经通过次级导出,只要用微动开关在原边触发,通过继电器常闭常开转换就可以实现,何以又要PWM来调节?、
t.jm您好,向您请教一下,开关电源PWM具体如何调节?低压大电流MOSFET40A的话得有多大功耗?能不能把您的建议说得明白一点,让大家学习一下? PWM调功器有现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