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射频pcb板

楼主(2011-07-08):
如果做315MHz高频遥控发射电路,用普通的pcb板材料可以吗?
能实现100米通信距离吗?
谢谢!

网友A:
实现通信距离是看你的天线性能吧,不知道你采用什么天线

网友B:
315MHz普通的FR4绝对可以。
通信距离看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天线、匹配等,因素太多了。

楼主:
多谢回复! 我用面包板自己搭的发射电路不能成功!

网友C:
关键在于你的PCB天线,或者外接拉杆天线
然后用场强仪测试下,发射功率,只要你的发射功率足够大,接收灵敏度好(IC方案)100米很容易的;分立器件做(很难到100米)

楼主:
多谢大家!我没有高频的测试工具!改用下边的电路后可以发送了!用单片机模拟pt2262编码。

楼主:
用的是5伏电源,三极管用c9018.
图中的二极管没用!
电阻,电容参数要改变一下。

楼主:
另外高频部分使用的是普通的面包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