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这个电路,对吗?眼晕

楼主(2011-07-08):
运放没有供电,但朋友说电路是对的!

网友A:
连供电都没有,怎么工作。

网友B:
应该是单电源工作的同相交流放大器,但是没有电源还能工作?

网友C:
不供电肯定是不对的,不过Protel有默认管脚属性,可以连接到电源网络。

网友D:
应该是7脚画错了,7脚接Vcc。

网友E:
这个电路做什么用

网友F:
R3是干什么的?

网友G:
很明显7脚要接电源,否则加个电源滤波电容干吗?!

楼主:
我看着晕,正是因为没有电源,朋友却**对的,现在看来还是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