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片外ROM问题?

楼主(2011-07-08):
89C51有4K的片内ROM,还可以片外扩展到64K的ROM,这时,片内、外ROM开始的4K是重叠的。当EA=1时,CPU从片内ROM取指令,超过4K的从片外ROM取指令。这时候,取指令的地址是在000H-FFFH范围,还是在片外4K以上的地址范围?

网友A:
EA=1,是先片内,再片外,片外当然要4K以上了。
EA=0,直接是片外了。

楼主:
但是开始的4K是重叠的,那怎么处理?

网友A:
外边的前4K没有作用,不会重叠的。

楼主:
如果扩展片外ROM,开始的4KROM不会使用到,这4KROM造成浪费了?

网友B:
同楼上一起问,应该是的,不然会有重叠的问题,我觉的

网友C:
不会有重叠。

网友D:
支持一下!~

www.pcbout.com

网友E:
这个问题本质是:
在片外寻址时,将会用到如下信号脚,或者说这些管脚将会使用:
P0,P2,/PSEN,ALE
在/EA=1时,当PC指针指向0~4KB地址范围时,AT89C51通过其内部的总线在内部ROM中取得代码,上述的功能管脚将不起作用,(比如说,选通信号脚/PSEN就没有输出振荡信号,P2、P0根本没有送出地址),因此,片外ROM  0~4KB地址范围内的内容将绝无可能取得到。
当地址超过4KB时,这时上述功能管脚将工作起来,协同合作,由P2送出高地址,P0送出低地址,ALE乘机锁存,/PSEN趁势选通外部ROM,P0上也就获得了片外ROM空间的数据,这个数据也就送入了控制与运算单元。
理清了这个过程,就不会有地址发生冲突的可能

楼主:
8051如果扩展片外ROM,当EA=1时,在4K内,就读片内的,超过4K的读片外的。片外扩展ROM中,低4K的就不会使用到,形成浪费了。

网友F:
假如片外接2k rom,那么它的地址就是4k~6k,

楼主:
不对吧,片内、片外是统一编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