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电子设计大赛有一定了解的前辈

楼主(2011-07-08):
(无正文)

网友A:
有时间你最好上ARM

网友B:
你接触过ATmega吗?如果没接触过你可以用AT89S52。

网友C:
主要是你的做好最小系统阿,开放尽可能多的IO,小车直接买个遥控车,拆掉遥控接收部分,注意别把驱动拆掉了,直接连上驱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