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ZWG-23DP 和 ZWG-23A的区别?

楼主(2011-07-08):
(无正文)

网友A:
两者的主要区别是接口不一样,23A是设备带外壳的,接口是DB9的RS-232电平串口,使用上只需要一根串口线与开发板的RS-232串口连接即可。
23DP是模块,接口是双列的排针,上面主要有TTL电平的232串口,指示灯接口,sim卡接口等,用户要在自己的开发板上设计这个排针接口插上23DP模块即可使用,优点是模块能集成到用户的开发板上。
两者在使用和功能上是完全相同的。:P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知道了二者的区别了,cc-dd,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