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推荐一款便携式数字示波器,3W以下的

楼主(2011-07-08):
周一要。如果价格略高,麻烦多给些“说明”。

推荐的时候,能给上产品链接最好。

先谢过大家了!!

楼主:
怎么还没人来顶一下?

网友A:
有钱就是好。

楼主:
泰克以下MSO、DPO、TDS和TPS各代表什么意思?

浏览 技术信息
技术信息 > 产品 > 示波器 > 示波器 500Mhz to 5Ghz > MSO4000系列
技术信息 > 产品 > 示波器 > 示波器up to 500Mhz > MSO4000系列

技术信息 > 产品 > 示波器 > 示波器 500Mhz to 5Ghz > DPO4000系列
技术信息 > 产品 > 示波器 > 示波器up to 500Mhz > DPO4000系列
技术信息 > 产品 > 示波器 > 示波器up to 500Mhz > DPO3000 Series

技术信息 > 产品 > 示波器 > 示波器up to 500Mhz > TDS1000B系列
技术信息 > 产品 > 示波器 > 示波器up to 500Mhz > TDS2000B系列
技术信息 > 产品 > 示波器 > 示波器up to 500Mhz > TDS3000C Series

技术信息 > 产品 > 示波器 > 示波器up to 500Mhz > TPS2000 系列

http://www2.tek.com/cmswpt/tidet ... ;ci=13116&lc=ZH

楼主:
初步选择TDS2024C,大家帮说说它的ABC

网友B:
有个网友做了个开源的产品,是成品,带外壳,淘宝搜DS203.

网友C:
TDS即可。

TPS系列的带多路完全隔离通道和浮动通道,自带电池,有功率、谐波分析功能和更专业的面板,但这些对于做电源 的很有用,但你肯定用不到。

至于MSO,主要是增加十几路的数字探头,一般也用不到。

楼主:
感谢老X的专业解释!

不知道那个DPO是什么特点?

楼主:
另找了一款:安捷伦DSOX2024A。看上去似乎更好一点。

http://www.home.agilent.com/agil ... mp;cc=CN&lc=chi

网友D:
TDS3014
比较轻便,4通道。俺基本上出差都带这一款。
出差够用了。
价格好像3万左右吧。看配置了。

DPO是数字余辉。很有用。这个同价位TEK的做的实用一些。

网友E:
呵呵,没用过这种高档的示波器,不好推荐。

楼主(2011-08-07):
TDS3014
比较轻便,4通道。俺基本上出差都带这一款。
出差够用了。
价格好像3万左右吧。看配置了。

DPO是数字余辉。很有用。这个同价位TEK的做的实用一些。 ...
引用 网友D:
不了解“数字余辉”,能否讲讲?

楼主:
不知道这个3系列的带电流探头需要多少米?
二手2W~3W能拿下吗?正需要买。
引用 网友F:
两家数据都不容易了解。不明白这样的厂家为什么也这样?

TEK因为资料下载要登记个人信息,与我通过电话,情况与他们讲了。……产品说明是一个大学问,但很多人并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