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自控电机液阻起动器

楼主(2011-07-08):
无刷自控电机液阻起动器
用法:
    一,产品简介及特点
JR、JZR、YR、YZR,三相绕线式转子交流异步电动机(又称滑环电机)。 由于在它的转子上可外接电阻或者电抗,在起动时具有较高的功率因素和较大的起动转矩,因此,在冶金、机械、化工、矿山、建材等领域都普遍采用这种电动机来拖动设备。由于在电动机的转轴上装有滑环、碳刷、短路环等零件,它们与控制箱中的继电器、交流接触器、频敏变阻器等电器元件组成一个完整的二次回路系统,作为电动机的起动和运行的短接装置。
  电动机的这种工作方式有以下缺点:
1、碳刷容易磨损,消耗过高,维修量大,且影响正常生产。
2、碳刷与滑环之间容易产生火花,有些场所不能使用。
3、碳刷与滑环的磨擦,增大了接触电阻,电机温升高。
4、导电粉末易被吸入电机内部,是烧毁电机的一大隐患。
5、时间继电器失控容易烧坏交流接触器和频敏变阻器,造成停机停产。 无刷无环变阻起动器正好克服了上还缺点。它省去滑环、碳刷及二次回 路系统,不需备件,减少维修量,保证电机安全运行,一次安装、长期受益,是目前在国内届领先地位的起动设备。
二、工作原理
   无刷无环运行器是BP4型频感变阻器工作方式的演变,它采用最佳磁路原理和最佳导磁材料把原二次回路系统的多触点元件组成的电磁回路,通过工艺革新做成一个无触点的电磁元件,作为启动时可变阻的起动设备。它利用电动机在起动过程中,转子电流频率随转子转速升高而降低的关系,即转子转速由0变到额定转速Ne,转子电流的频率则由50赫兹平滑地降到l-2赫兹,起动器阻抗则由最大变到最小,等效于转子回路外接的电阻由最大变到最小,故自动地随转子频率的变化作平滑调节,是一种理想的起动装置。
适应范围:
电源电压:三相50HZ   380V――10KV
适应电机:三相绕线式异步电动机
起动频度:每小时不超过10次
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M
环境温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40摄氏度
     无易燃、易爆、无严重腐蚀性气体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