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人如是说~

楼主(2011-07-08):
香主,今天有人跟我推TI的,他这么说的~

TI M3与ST不同的是:Flash和SRAM都是单周期的,因此速度相对快一些。

这个靠谱吗,有据可循还是信口开河?

网友A:
不靠谱。

50M TI跑不过72M ST。

TI应出100M 加1等待,才靠谱。

楼主:
不靠谱在哪里?

网友B:
靠谱,但你要了解清楚靠的是什么谱。

网友C:
这个嘛,你降频到20M,都可以是单周期

网友D:
十分靠谱

网友E:
即使是快那么一点点也不一定占绝对优势
选择用啥还是要综合考虑到

网友F:
有据可循的

网友G:
为什么不靠谱?

网友H:
分析简洁明了,还是挺靠谱的:lol

楼主:
奔溃了,香主你靠不靠谱啊,分析一下嘛?

网友B:
这个问题以前就讨论过,你可以自己查查,我可不想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

同时你应该去问TI的人,让他们给你分析一下,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力看看靠的是什么谱。

比如说,所谓相对快一点,怎么快法,快多少,为什么快,什么工艺,代价成本是多少?

如果一概而论,飞机比汽车快,它们是一个量级的吗?

网友I:
简单的说谁快谁慢,的确是意义不大

网友J:
这个...
只能说同频下程序在Flash跑会快一些,如果放在RAM里跑,50MHz肯定跑不过72MHz

实际上,对于低端ARM,速度并不是主要的看重点,真正看重的还是外设、性价比、稳定性。

网友K:
楼上大侠分析的在理

网友L:
论速度,lm3s 50M没stm32 72M块

网友B:
举个例子: 4x100米赛跑的成绩,是由4个人的综合实力和互相配合来决定的,某个人跑得快不等于整个队伍也跑得快。

衡量MCU也是类似的道理,只谈论某个单项指标,没有太大意义,也不能反映综合性能。

网友M:
我以为st也是单周期的....

网友N:
香主这例子举的形象

网友O:
真是尖锐的讨论。。。

网友P:
TI的人分析的还是很有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