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交流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
"在过零电压降到0。7V之前,比较器不会动作,在过零电压降到0。7V之后,这个时候已经非常逼近过零点了,二极管不起作用,比较器相当于直接接市电,比较器再按1:1的比例检测真正的过零点,得到的过零时刻是非常准确的"
为什么说在0.7V之前比较器不会动作?

网友A(2011-07-08):
因为在大于0.7V时,二极管是导通的,比较器输入状态是确定的,不是正比负高0.7就是负比正高0.7。输出状态也就是固定的了。

网友B(2012-04-01):
对这个电路,我有两个问题
1、比较器LM319的正负电源怎么提供,肯定得和输入信号共地。
2、交流输入端不加防雷,肯定很危险,而且即使加了压敏电阻,比较器输出信号不隔离,一个浪涌过来,很可能直接爆掉。

我觉得一般的方式是经同步变压器降压,接光耦,光耦的隔离输出端经施密特触发器整形,再接MCU比较好。

网友C:
做过实验吗?

网友D:
是不是检测门限啊,就是在差模输入小于0.7时,比较器不翻转,维持原值,而检测到大于0.7的信号时,才会输出看是要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E:
如果不能保证零地等电位,必然共模超压

网友F(2012-05-09):
理论上讲,只有正相输入大于反相输入就可以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两个二极管只是为了防止差模电压过高而已

网友G(2012-08-02):
嗯,很好的电路,很好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
0.7V,你的二极管导通了,不就等于你的电网接地了么。。

低于0.7V,二极管无法导通不就要开始比较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