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降压

楼主(2011-07-08):
输入280V电压,负载用93.8V,功率12瓦,0.12A电流。不介入变压器变压。请问怎样降压?

楼主:
阻容降压的话电容有点大

网友A:
:lol
不用变压器,那只有用电阻分压(但损耗很大,效率很低),阻容降压你已经否定。除此外你要是有跟好的办法,我建议你马上申请专利,一定会一夜暴富的。

网友B:
交流吗?那就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了。
要是最终是直流的话,用个BULK电路就好了,到确实不必用变压器。

网友C:
可以用可控硅来调压......这个很容易实现.

网友:
我有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大家看看:
280AVC→桥式整流→电容滤波,
但是两个串联的电容,然后负载从电容中间取电,用软件仿真发现电压跟电容成反比,有种电容分压的感觉,毕竟是仿真出来的结果,大家看看有没有可行性。

网友C:
楼上再想想....你的方法不行的哦...

网友:
容易“胡思乱想”的人,说明基础不扎实,还请明示。

网友D:
7楼所说,是没有负载(开路)时电容两端电压。
两个串联的电容其中之一一旦加上负载,则该电容两端电压迅速降低,最终为零。

网友E:
12W可以考虑开关电源了,好像手机充电器也值不了两个钱哈。

网友:
maychang老师:
试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可是我不能理解,可以讲讲吗?

网友C:
电容充满电了还能充电么(还有电流流过么?)?,,,,串在上面的电容充满电后就不能为下面的电容提供充电电流了....

网友D:
需要输出的是直流电流,而电容对直流来说相当于开路。

网友D:
13楼:
你的这个想法修改一下就可以使用:
两支同样的电容串联起来充电,然后与电源(对你的方案来说是整流桥输出端)脱离,两电容并联对负载放电。充电和放电由一组(多个)开关控制。

网友:
懂了一半,电容对于交流来说,是充放电,对直流来说,就只有充电,充满即止;
但是下面的电容放电的同时,电压不是降低吗?相对于上面的电容两端电压在变化,也会有电流流过,那下面的电容也就会有电流流动啊
(先认为上面电容无负载,下面电容有负载)

网友F:
变压器或者下拉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可控硅调压,很有创意的想法。
不过,建议你先试了再说,不要凭空想象。

网友D:
晶闸管调压,需要知道是什么类型的负载。

网友B:
我突然想起来,高频斩波后经过LC滤波器应该可以实现调压。呵呵,纯属头脑风暴。

网友B:
我突然想起来,高频斩波后经过LC滤波器应该可以实现调压。呵呵,纯属头脑风暴。
引用 网友B:

刚才仿真验证了一下,输出的交流波形幅度正比于斩波占空比。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1.你的输出滤波怎么做?C?LC?CLC? 要注意,这个有双重频率成分。
        2.当输入改变时,输出如何稳定?
        3. LZ明显的目的是要求低成本,这个做法的性价比何在?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1.你的输出滤波怎么做?C?LC?CLC? 要注意,这个有双重频率成分。
        2.当输入改变时,输出如何稳定?
        3. LZ明显的目的是要求低成本,这个做法的性价比何在? ...
引用 网友A:

游戏而已,只是对不用变压器改变交流电压好奇。
1. 不用具体化,LC滤波而已。50Hz和50K的频率还是容易处理的。
2. 这个做法好像输出电压受负载影响不大。
3. 这一点不管。等到电子器件比铜铁材料便宜很多时就行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咦?昨天怎么没看到这个帖子?
意思是先充电再放电?开关由下面电容的电压来控制,电压低导通,电压高分断,一个MOS管接在两个电容两端,G脚接在下面电容上端,这样电压高的时候,MOS管导通,“分开”电源和负载,电压低的时候,MOS管分断,继续给电容充电,MOS管的开启电压由电阻在下面电容处分压得到,可否?

网友C:
汗!突然发现,,,,说了老半天,,,不知楼主要求降压出来的是交流还是直流.......:lol

网友G:
如果,输入280VAC,输出93VDC(120mA)。不用变压器,可能有下面的方法:
1. 串联电容降压;
2. 串联电阻降压;
3. 串联电感降压;
4. 可控硅降压;
5. PWM电感续流(DC-DC开关电源)电路降压;
6. PWM电容储能(电荷泵)电路降压;
7. 电动机-发电机降压。

网友G:
其实还可以:电能-声能-电能转换降压。比如:陶瓷变压器(哦有变压器喽,不算)、机械振子转换。电能-非电能-电能转换。。。等等。

网友H:
标准的节能阿!可控硅是可以的,不过对电源的源端不是很好吧,以前公司有项目,介入的不多,IGBT可以,之所以楼主提到不用变压器,估计以前的方案是变压器的,以前公司也作过变压器的,后来改用IGBT了.不是我的项目,接触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