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可以直接接伺服驱动器吗?

楼主(2011-07-08):
请问51单片机输出端不经过光耦,直接接驱动器输入端,可以吗?在驱动能力、抗干扰等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那要看51的驱动能力,与驱动器的要求喽

网友B:
接光耦的话,对于与大功率负载的隔离非常有利,可以免去大功率负载的干拢。
至于能否驱动,一般51机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0mA左右(不同厂家MCU参数有差异),一般的“伺服驱动器”也只是信号级的---吸收功率很小。可以驱动。具体应该看看器件手册。
就象一个人担担子,如果他能担起100斤,你给他100斤的担子,他肯定能担起。但是又想,他能担多久?为了让他把担子圆满地从一地担到另一地,你就不能给他最大的担子,要留点余量。
那个51机就象担担子的人,它能有多大的驱动能力呢?----你看这个器件的手册
那个“伺服驱动器”就象那个担子,它到底有多重呢?-----你看看这个器件的手册

网友C:
小日本和国产的伺服都支持5~24V的电压,集电极开路,你能输出10ma左右的电流就可以了,驱动器里是高速光耦。建议用光耦隔离一下的好

网友D:
可以。
但你的输出端口要做好防护。

网友E:
是否可以要看具体电路设计和应用环境,可靠性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