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继电器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1-07-08):
用TI的8051核心的MCU控制继电器来完成白炽灯的开关动作。
电路图如下:

1.用直流稳压电源从整流桥正负极输入24V电压,不带负载灯,MCU工作正常功能正常。
2.从阻容降压取电,带负载灯,控制pin每隔三秒输出不同电平。一般只有第一次能点亮负载的白炽灯,其后会出现MCU死机,Flash被擦除,控制IO电平刚置高即被拉低,还有控制间隔时间混乱(比如六秒高,十秒低)等等情况。
开始认为是阻容降压提供的电流不够,但是接DC稳压电源,限流到40mA发现MCU工作稳定,继电器工作正常;然后认为是2N5551没有被正常驱动,后来发现在DC供电情况下,三极管工作正常。
现在的主要状况是,上电后,过三秒控制pin拉高,继电器吸合,负载灯亮,然后三秒后正常关闭,再过三秒后继电器有吸合的声音,但是灯不亮,控制pin地电平(怀疑是高电平后迅速被拉低,所有有动作音,但是实际没吸合),然后再过三秒,还是能听到释放的声音,但是此后的循环都看不到灯亮,只能听到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如此几个循环后,MCU死机或者flash被擦除。
Layout如图:

请教大家对于目前这种问题的看法,你认为rout cause在哪里?
如果是继电器干扰的问题,请不吝给出解决方案,因为该产品是小型化的产品,所以PCB尺寸有限,relay估计会贴着MCU放的,这种不稳定会是致命的。

高手在吗,我的使用电源模块(220转5)控制继电器,出现继电器无法一直吸合的状态,继电器一直吸断吸断咋办

网友A:
我的一个产品用AVR控制继电器动作的时候也出现这种问题,死机或flash被擦除,难道一定要隔离?

楼主:
我手里有个用PIC16F667控制继电器的动作,用的都是最简单的电路,几乎没有什么保护,但是工作很正常,所以我怀疑和LAYOUT有关系。

网友B:
不记得你之前是不是问过这个电路的,看起来好像!
建议你:
1)U33改为固定的78L33,能减小U33自身的静态电流,R78改为4.7K(减小一切不必要的电流)!
2)把C47改为470uF/35V的,(63V电压太高了没必要,47uF小了点)。

楼主:
之前确实问过这个电路,不过是主要是前半部分的降压整流的部分。后续调试的时候,发现单片机和继电器工作不正常,感觉阻容降压提供的电流应该足够了,我用DC稳压电源限流20mA@24V,至少MCU工作没有出现异常。而我换用1uF的电容,能提供60mA的电流,MCU反而不能稳定工作,会出现各种异常。
1)U33改固定的78L33确实能减少静态电流,谢谢。R78我调过到过10K,电流没有明显变化。
2)C47我目前用的是100uF/50V的,考虑到浪涌和叠加等安全因素,选择两倍电压的耐压值是比较安全的。
看来Jm你是倾向于供电不足导致MCU工作异常吧?

网友C:
安规电容用的多大的?MCU端稳压电容加大点,
关键在于继电器吸合的时候,你量下C47端电压,电压过低,虽然可以听到吸合声音,但未必会真的吸合。
之前做过忒多的阻容降压遥控开关,有问题可以站内信

楼主:
谢谢Jjjyufan的解答。
安规电容现在用的0.68uF,然后我在C47和稳压管之间加了一个100Ω@1/2W的限流电阻,然后测量C47的端电压,继电器不动作的时候28.8V,继电器吸合的时候26.8V。因为未隔离,所以不敢用示波器量,用的万用表量得,有没有瞬间的drop不知道。但是我用DC稳压电源给系统供电的时候,用示波器抓过3.3V,继电器动作的时候PK-PK才120mV。
周六又做了几个小实验,我越来越怀疑是继电器在释放的时候,输出端有大的电磁扰频干扰了MCU的地,造成MCU死机,复位,控制IO输出电平变化,计数器紊乱等问题。理由如下:
1.在继电器输出端接上220v的负载(白炽灯或者节能灯),第一个开关循环能正常完成,第二个循环就无**常吸合了,而且时间间隔也跑乱了,而虽然可以听到继电器闭合的声音,但是量控制脚的电压接近0,这时候的GND可能都已经变化了。
2.不接负载,只接220V交流电,开关的循环间隔时间正常,偶有不闭合的情况
3.不接220V交流电,MCU控制下的继电器工作正常。
基于这种考量,我在想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在继电器输出端加保护电路,抑制继电器释放时候产生的电磁干扰,一方面加强MCU的抗干扰能力,特别是输入电压的抗干扰能力。从LM317的输入端加大电容,在3.3V的输入端也加大电容等等,还有要从layout入手,比如单点接地。
想继续请教你,输出端的保护电路,MCU的电压保护方面的元器件选择应该如何入手?还有layout方面还有什么要注意的?谢谢

网友B:
把C47改为470uF/35V就可以了,有D10稳压35V耐压就够了。

楼主:
谢谢t.jm的回复,好的,我把C47放大。
请教各位专家,可有什么好的方案能保护继电器输出端在闭合放开阶段的电磁干扰呢?

网友C:
貌似你的安规用大了,
之前我做这类产品,安规都是用的0.33uf 带个24V(汇港16A的哪种)继电器,78l05整流5V供MCU,继电器未吸合时电压为28V,吸合时20V,
后端3.3V,你的电流需要多大?你的MCU在什么未知,是用引线接到另外一块板子上的吗?

网友C:
另外建议你找个10-30W的隔离变压器,
上示波器看看

网友B:
如果电源没问题,被一个继电器吸合、断开就干扰的MCU最好就别用了,就算在线圈那里加些电阻电容就不被干扰也要换其它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TI MSP430的产品我也在用,也有控制继电器的,没这个问题的。
这点抗干扰是起码的要求,你这里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才导致MCU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C:
完整的电路图和PCB图再发我看看jjjyufan@126.com

网友B:
LZ测试太慢了,很多人都给了些意见也没见测试信息反馈回来。
请LZ把C47由47uF改为470uF以后的测试结果反馈一下!

楼主:
To T.jm:
抱歉啊,这点儿我确实做的不够好,我没有470uF/35V的,用了3个100uF/50V的并了一下,然后在3.3V输出的位置并了而一个22uF的陶瓷电容,因为不能用示波器,只能定性分析一下,等明天隔离电源到了,我抓一些波形大家参考一下。
1.运行了十几分钟,MCU未出现死机,复位以及被擦除的情况,此为重大改善。但是计数器运行似乎有点问题,不带负载的时候,设定为3秒H,3秒L,带上负载后,变为5,6秒H,5,6秒L,只是这个时间间隔倒是很稳定。
2.继电器大概动作了100次,其中有二十多次负载未闭合,此时用万用表测量MCU输入电压,未见明显的波动。而控制三极管的IO口的电压波动非常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基本可以定性了!
1)C47滤波电容太小导致MCU工作不正常!这个我昨天帮你初步估算过,47uF的滤波纹波是很大的,50HZ时ΔU*47uF*100=40mA(假设为40mA),ΔU=8.5V(很大了)。
2)C253提供的电流太小导致继电器吸合不够可靠!
我是基本有把握改用470uF的电容后会有改善才催你测试的,你就按我4L的建议去做吧。

楼主:
我用DC稳压电源抓了控制IO的电平如下,拉高拉低都未见明显的drop或者ripple。

楼主:
好的,感谢T.jm,我再把电容加大看看。

楼主:
我把电容加大到500uF,情况一如之前,负载时亮时不亮,但是大概跑了20个循环以后,负载常亮,关闭电源再打开也是常亮,控制IO直接输出1.12V,不知道是不是程序被擦除了,正在读

楼主:
今天把板子拿给朋友让他帮我用差分探头测一下24V和3.3V的电是否有波动,结果朋友说也是一样会跳闸,是不是示波器还要设置一下?
还有和朋友讨论过,发现我还是按照以前做直流低压板子的习惯,用了整整一层来铺GND,在220V的高压部分和继电器的下边都有地,而且通过共地和MCU板的地想通的。不知道这对于MCU被干扰的影响可大?
稍晚我把layout图放出来。

楼主:
悲催了,灰色的一层是整个一块儿地,想避都避不开~

楼主:
今天隔离电源到了,我按照昨天的计划把继电器飞线连接,尽量减少和板子的连接面积。T.jm和Jjjyufan提供的一些滤波和稳流的建议还未加上去,我抓了一下波形请大家分析一下。
1.24V和3V,黄色为24V,继电器未动作时电压约为27.5V,继电器动作时电压约为25V,纹波很大,约为1.5V。蓝色为3V,较稳定,未见明显ripple。

2.3V和继电器开工控制IO电平
输入电压稳定,开关IO每三秒跳变一次

3.放大观察控制IO开继电器时候的波形
稳定,未见明显干扰

4.放大观察控制IO关继电器时候的波形
可以看到3V上有明显的ripple,约0.2V

一些说明,在未接入示波器的安全地的时候,板子的计数器工作还是不正常,控制IO是很稳定的6秒开关。在接入安全地之后,大部分的干扰都通过示波器流向安全地了,所以用隔离变压器能达到的测量结果,还是应该没有差分探头来的准确。随后我会增加一些滤波的rework,然后继续放出波形图请大家帮忙分析。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B:
跟电路板设计和PCBlayout有很大的关系;地线、电源线没有处理好。

楼主:
请Pa2792给点建议,在电路板设计中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正,PCB Layout要重点注意些什么?

网友B:
1)我认为继电器吸合、断开的干扰用直流电源也是一样存在的。
2)刚刚想建议你改大R82,一看图发现你的继电器触点接法有误,怎么接到R82后面去了???

楼主:
To T.jm
你的意思是要接到Relay的第四脚去?那个电阻本来是用来防止电源浪涌的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指Relay的3脚。
R82阻值多大,是47R?负载灯泡的功率又是多大?

网友B:
你把原理图和pcb文件抓图看看,应该是你设计存在问题,布局也严重不行。
电源端加TVS了吗?

网友D:
以前也遇到过,电容怎么加都不行,后来在MCU供电那里加个电感再加两个电容对地,就可以了,如果不行,继电器那里也要加电感,电容对地。

楼主:
To T.jm
R82阻值47R,负载灯泡的功率为220V@25W.
To Pa2792
电路图和PCB图都在帖子里面有,如果你看不清楚,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帮忙看看。
TVS没加,你是建议在继电器的触点那端加TVS吗?还是在220Vac输入的地方加?

网友B:
这个电路 很明显是电源设计不良的结果.  继电器吸合电流 一般需要100MA 听你说用的24V 功率不是一般的大
阻容降压只适合小功率 小电流的低档产品 你那个得用开关电源供电.要么用变压器,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To T.jm
R82阻值47R,负载灯泡的功率为220V@25W.
To Pa2792
电路图和PCB图都在帖子里面有,如果你看不清楚,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帮忙看看。
TVS没加,你是建议在继电器的触点那端加TVS吗?还是在220Vac输入的地方加? ...
引用 楼主:

灯泡负载的电流是不能让它经过R82的,你把Relay3脚接到R82前面再试试吧。

楼主:
收到,谢谢T.jm的建议,我这就改电路图。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先跳线修改测试一下结果如何吧。

网友B:
你电源是变压器还是楼上说的阻容减压?供电功率是否满足需要,TVS加载单片机前端的VCC上。继电器VCC的电源线是怎么个走法?

网友B:
需要注意大电流的元器件的电流回路。

楼主:
To T.jm:看了你的建议,我又测了一下别人的原始板子,发现你说的果然正确,以前都没注意到,果然是高手啊。能请教一下你为什么要这么接吗?还有我现在把继电器的输出端接到隔离电源的输入了,然后隔离电源的输出给板子供电,这样完全排除了输出端的干扰。板子可以比较稳定的运行了。看来主要是输出端对于电源有干扰。我把图改了一下,请指正。、

网友B: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就好,我题的其它那些建议你还是都照做吧,这样会更好!

这里我要提一个我的看法,就是前面也说了:如果哪个MCU被一个继电器线圈吸合、断开就“干扰”得无**常工作了,哪怕是你的PCB确实也布得不怎么好,这样的MCU都还是别用!电源部分的不合理除外!抗干扰是MCU的基本要求!

楼主:
你电源是变压器还是楼上说的阻容减压?供电功率是否满足需要,TVS加载单片机前端的VCC上。继电器VCC的电源线是怎么个走法?
引用 网友B:

是阻容降压,为了能上示波器我买了个220V转220V的隔离变压器。目前用的电容为68uF,理论上能提供60mA的电流。而用DC稳压电源测量24V的电流,稳定状态需要40mA,继电器开关时候需要50mA,供电功率应该是够的。因为我现在板子的IN2层是一整块地,所以220V的交流输入,继电器的线圈端和输出端的扰频应该都对地有干扰。我之前有抓一些波形图在之前的帖子里,能看到3.3V的电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明显的ripple和drop。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因为是电容限流供电的,任何能减少板子电流的细节都要注意:
1)R3可以大点,哪怕是减小0.5mA的驱动电流也是好事!而且因该是R3比R4大!
2)R2并联在C1这里要好些。
3)U2能用固定的LDO就能减小自身的耗电,这里光是流过R6的电流就有6mA啊。

网友B:
是阻容降压,为了能上示波器我买了个220V转220V的隔离变压器。目前用的电容为68uF,理论上能提供60mA的电流。而用DC稳压电源测量24V的电流,稳定状态需要40mA,继电器开关时候需要50mA,供电功率应该是够的。因为 ...
引用 楼主:

这说明你不懂计算电容限流电路的输出电流,你看一下我这个帖子吧,是目前手工计算中最精确、最简单的方法!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6456&highlight=%2Bt.jm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先跳线修改测试一下结果如何吧。
引用 网友B:

我跳线测试了,单纯的把继电器3脚跳到R84的前端,对于MCU不稳定的状况并没有改善。

网友B:
我跳线测试了,单纯的把继电器3脚跳到R84的前端,对于MCU不稳定的状况并没有改善。
引用 楼主:

还有这样的事?R84是哪个?

楼主:
还有这样的事?R84是哪个?
引用 网友B:

是我打错了,应该是R82,我版本进阶的时候rename了一下元件,是新电路图的R1。
你的那个电容限流的计算公式的**我拜读了。
按照你的公式计算下来24V的输出电流能力为
I24=2*50*0.68*10(-6)*(622-2*24)=39mA
用一般的容抗公式算下来
I24=220*2*3.14*50*0.68*10(-6)=46.97mA
我在计算的时候加入功率因数0.89,实际计算下来为
I24=46.97*0.89=41.8mA
这么看起来我的电路应该不足以提供系统需求的电流啊。
不过如果换用1uF的降压电容,会有两个问题,
1. 1W的稳压管的耐电流为38mA@24V,理论上必须换用2W的稳压管,这样系统不动作的时候,才能保证稳压管不会被烧掉。但是实际情况是,目前我在用的0.4W的稳压管明显早都该烧了啊,但是目前还没见坏。
2. 加大电流后,整流桥端电压会升高,而78L33的Vi最高只能吃到30V的电压,不知道会不会对芯片造成损坏。
我把电路图再次update了一下,请指正。

网友B:
你用示波器测量继电器动作的时候,单片机的VCC是否跌落很严重了?

楼主:
你用示波器测量继电器动作的时候,单片机的VCC是否跌落很严重了?
引用 网友B:

在继电器闭合的时候,没有明显可见的drop或者ripple,倒是在继电器释放的时候,有一个0.2V的ripple,之前有放出过波形图。

楼主:
刚刚抓到在继电器放开的瞬间,MCU的VCC(3.3V)有很严重的电压ripple和drop。波形如图:

而程序中写入无线接收控制后,在继电器打开后,地线和3.3V上都有纹波,频率100Hz。

而24V直流电在继电器闭合时候只有7V,放开后为21V,而删除掉无线接收控制模块后(3秒开关循环),继电器闭合为25V,放开为27V。

另计时器有问题,这次设定为3秒循环,而实际测量为1.5秒循环。

楼主:
将继电器开关时候,MCU的VCC波形放大如下:
在继电器闭合时,多为独立脉冲,drop和ripple都有,电压从±5V到±20V

在继电器释放时,多为连续脉冲,一般为两组,电压很高。

如果在3.3V的线上穿个chock是否可以改善?如何选取?

网友B:
我就不懂了 设计之前怎么没有计算 还是自己一个人瞎弄? 话说得有点不好听 不要见怪
做完了 发现不对 来计算。。。悲功悲料

楼主:
我就不懂了 设计之前怎么没有计算 还是自己一个人瞎弄? 话说得有点不好听 不要见怪
做完了 发现不对 来计算。。。悲功悲料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是说哪里没算?阻容降压的供电电流吗?
3.3V约耗电20mA,折到24V不到3mA,继电器维持电流约20mA,LM317约有5mA的静态电流,加起来不到30mA,算上吸合时候的大电流(其实这部分电流要靠100uF的大电容来辅助)。
而0.68uF是最适合的电容容值,再往上是1uF,再往下是0.56uF,你可以算算看。
至于其他元件的耐压耐流特性也是考虑过的。
不知道你说的没算指的什么?
技术讨论,对事不对人,到没什么可生气的,只是如果你能明确指出我的错误,言之有物我会更高兴。
现在碰上的问题是继电器的电磁干扰问题,应该和我的layout和保护措施不够有关。

网友B:
继电器的维持电流20MA(好像一般没这么小的,你发上资料看看或是实际测量一下电流 ) 你总设计电流才60MA? 你应该知道设计时至少应该大三到四倍吧.
你试一下吧
1.换个24V 500MA以上的稳定电源供电 试一下 是不是正常了 来排除是不是电源干扰的问题,还是自己的程序问题.
这个大把的(有些单片机是不能直接接入大地的,这是经验问题,会被干扰)
2.D1用快速泄放二极管 1N4007好像不是的 1N4008或是SR160之类的 放不了能量,干扰会很大.

楼主:
继电器的维持电流20MA(好像一般没这么小的,你发上资料看看或是实际测量一下电流 ) 你总设计电流才60MA? 你应该知道设计时至少应该大三到四倍吧.
你试一下吧
1.换个24V 500MA以上的稳定电源供电 试一下 是不是正常 ...
引用 网友B:

1.我之前的帖子提到过,用过DC稳压电源提供24V测过,继电器不动作的电流0.04A(精度只有2位),动作的时候电流0.05A,我曾经限流到0.02A,继电器动作正常。前边有人提到过继电器的维持电流要100mA,不知道是不是24VDC继电器,24V的应该没那么高。SPEC 后附。
2.用DC稳压电源测过一切正常,但是没法带负载,因为继电器的负载和电源的220V设计在一起的。

楼主:
1.我之前的帖子提到过,用过DC稳压电源提供24V测过,继电器不动作的电流0.04A(精度只有2位),动作的时候电流0.05A,我曾经限流到0.02A,继电器动作正常。前边有人提到过继电器的维持电流要100mA,不知道是不是24V ...
引用 楼主:

对于续流二极管,我之前用的1N4148,是很多人建议用4007即可。二极管的快关速度远高于继电器的反向升压的速度的。而且这个电流是泄放24V的电源回路中,过大的du/dt,也会在电流回路中形成扰流的。你可以看一下我抓的3.3V上的ripple和drop的波形图,就是这个感生电流引起的。

网友B:
没法带负载 是啥意思? 断电器带啥负载?? 就一开关

楼主:
继电器的维持电流20MA(好像一般没这么小的,你发上资料看看或是实际测量一下电流 ) 你总设计电流才60MA? 你应该知道设计时至少应该大三到四倍吧.
引用 网友B:

我设计的是40mA,而不是60mA。
我刚才算了,稳定运行大概需要不到40mA的电流,这是我的设计基础。
虽然继电器在吸合瞬间需要的电流很大,是维持电流的两倍甚至更多,但是那是瞬态特性,如果按照这个极限值设计的话,那么大概需要100mA以上的电流供应能力。
那么在电路开路的时候,产生的电流只能从稳压管泄放,不但管子要选大功率的,而且功耗很高,二极管很容易损坏的。

楼主:
没法带负载 是啥意思? 断电器带啥负载?? 就一开关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端带一个负载白炽灯的,用直流稳压电源的时候,直接接到整流桥的正负极上,就没带220V的,输出端没有电流流过,自然没有高频的噪声。而继电器本身工作正常的。

网友B:
没看懂,你是说哪里没算?阻容降压的供电电流吗?
3.3V约耗电20mA,折到24V不到3mA,继电器维持电流约20mA,LM317约有5mA的静态电流,加起来不到30mA,算上吸合时候的大电流(其实这部分电流要靠100uF的大电容来辅 ...
引用 楼主:

3.3V约耗电20mA,折到24V不到3mA  这样计算是错的,你的电源又不是开关电源,不能折算!你就别计算了,越算越错,用个好点的万用表测试吧,输入24VDC电源,板子上的稳压管可以暂时去掉,DC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就是板子工作时的最大电流。

楼主:
自从加了限流电阻以后,DC电源显示的电流读数最大只有30mA,去掉稳压管之后,在10mA到20mA之间跳变。

网友B:
我感觉楼主的思路有点乱  电源问题解决电源  单片机电路有问题就解决之  如果是继电器干扰 你可以先不用看看

网友B:
自从加了限流电阻以后,DC电源显示的电流读数最大只有30mA,去掉稳压管之后,在10mA到20mA之间跳变。
引用 楼主:

这个数据肯定是错的!否则也不会出现继电器吸合后24V电压会严重下降。
估摸你的电路整体功耗电流在50mA左右。
也不知道你的板子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一下又冒出个RF模块...

楼主:
我感觉楼主的思路有点乱  电源问题解决电源  单片机电路有问题就解决之  如果是继电器干扰 你可以先不用看看
引用 网友B:

Eydj2008,你可能还没理解我的想法。
经过这么多高手的指点,我慢慢在排除和厘清一些疑虑。
1.电源供电目前看是够的,
2.单片机也是工作正常的。
3.因为layout的问题(全板铺地),继电器在开关的瞬间产生的高频噪声是我现在系统不稳定的关键原因。继电器的干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控制端的电感的开关之间的回程电压,一部分是输出端的开关产生的电磁干扰。这些噪声通过下边的地耦合到MCU供电电路的地和3.3V上。
  1)对于输出端的干扰,我现在把输出端接到隔离变压器的前端,这部分干扰应该无法透过隔离变压器影响单片机了。
  2)对于控制端(线圈),上电和去电阶段产生的高压依然对于地有影响,如我之前抓的波形。
我现在是在现有基础上尽量抑制这些干扰,然后让单片机能稳定工作。这样我才有信心下一板改进layout后,单片机会更稳定。
如果我现在不把干扰抑制了,下一板改进电路后,干扰减小,但是还是对单片机有轻微干扰,难道我还要再去问怎么办?然后再打一板来验证?

楼主:
这个数据肯定是错的!否则也不会出现继电器吸合后24V电压会严重下降。
估摸你的电路整体功耗电流在50mA左右。
也不知道你的板子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一下又冒出个RF模块... ...
引用 网友B:

是TI的CC1110啊,之前一直没驱动RF模块的,只是用里面的8051做编程控制。后边是驱动了RF来接收无线控制信号。
我也觉得有点低的离谱了,继电器的功率450mW,LM317上至少有5mA的静态电流,怎么都不该低于20mA的电流的。估计是DC稳压电源的读数不准,毕竟它的最高精度只有10mA了。
50mA比较靠谱,如果电流不够,我可以加大安规电容到1uF看看,按照你的公式能提供57.6mA的电流。
T.jm你看到我昨晚发的那个3.3V的noise波形了吗?这种高频波有可能是地上边耦合过来的。有什么好的建议能抑制它们吗?希望给点建议啊。在这种干扰下,单片机还是能持续工作的,比之前的状况要好的多,仅仅是计时器被干扰了,3秒的时间间隔又变成1.5秒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意思是说 你要是取掉继电器 单片机工作正常了? 你确定吗? 是继电器带来的干扰?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疑惑同LS!
现在板子能工作了吗?MCU不会死机、复位了吗?仅仅是延时不正确?

楼主:
不带继电器的话,波形如下:
24V和3.3V

3.3V和继电器控制IO

控制IOrising抓的波形

控制IOfalling抓的波形

不带继电器的话,整个系统很少noise,很稳定。
带上继电器的,目前我只能做到比较稳定,很难复现死机,复位和擦除的状况,只见到计时器不是很稳定的状况,这个还在和软件研究看看有没有可能是程序的错误。
如果按照之前的接法,把继电器的输出端也接到板子上,只多只能点亮一次负载,此后就什么都乱了,不出五个循环,就死机或者flash被擦除了。

网友B:
你要是只换DC电源呢 是不是也正常?

网友B:
3S变1.5S可能是程序问题了,叫写程序的关掉不用的IO中断,不用的IO设置高/设置低也可试试。

楼主:
对的,只换DC电源供电,系统也稳定的,这时候继电器只有控制端动作的,输出端没有接电。电压之前量过,很稳定,没有太高的ripple和drop。

网友B:
那就是你的电源存在问题,瞬间功率不足,TI的单片机对电源也比较敏感。

网友B:
相信老手们 看到这里 已经很明显了 所以前面你那些一大堆的推论 都没啥意义.

网友B:
我分析 是继电器工作 时 一下吃掉电容上的能量导致单片机供电不足 总是工作在这种状态 单片机受不了的.要么重启,要么IO不正常.
所以开始就建议你 换成开关电源 去做这个悲功的事儿 为了省钱 弄个电容, 我只知道电容 应付小功率的负载问题不大.继电器有点吃力.

楼主:
我把情况分类抓了一些波形,请大家帮忙分析:
完全去掉继电器,接上继电器但是不接负载的灯(输出端有电压无电流),接上负载的灯三种情况,量出控制IO在开关继电器时候的noise以及控制IO的时间间隔。
第一种情况,完全去掉继电器。3.3V上没有干扰存在,只是控制IO略有ripple或者drop。这种完全可以加小电容来滤掉。控制时间1.5秒循环(目前设置值就是1.5s)。

第二种情况,接上继电器,线圈端受控制,但是输出端没有接负载的灯泡。开继电器的时候,3.3V上有noise,这个noise已经可能导致程序死机或者复位。而关断继电器的时候,未见noise,控制时间1.5S循环,但偶尔会变成3秒。

第三种情况,接上负载的灯泡。可以看到在开关的时候,3.3V上都有剧烈瞬间干扰,很容易抓到控制时间的变化。到目前为止,单片机经常会死机,复位,但是一直没有被擦除FLASH。比之之前继电器焊在电路板上要稳定一点儿了。

楼主:
那就是你的电源存在问题,瞬间功率不足,TI的单片机对电源也比较敏感。
引用 网友B:

我抓了24V的波形,在开关继电器的期间,电压只有2V的变化,放大时间系数,可以全程无法捕捉到低于24V的noise,10ms的纹波正好是100Hz的交流特征。

能分享一下你说瞬间功率不足的推论过程吗?
或者告诉我应该如何正确的去捕捉这个功率不足的点儿?谢谢啊。
我暂时还是**我的继电器开关干扰的3.3V的观点。

楼主:
我分析 是继电器工作 时 一下吃掉电容上的能量导致单片机供电不足 总是工作在这种状态 单片机受不了的.要么重启,要么IO不正常.
所以开始就建议你 换成开关电源 去做这个悲功的事儿 为了省钱 弄个电容, 我只知道电容  ...
引用 网友B:

我量出来的是noise,不是单纯的drop。
不单纯是省钱,我的整个产品的尺寸有限制,用开关电源就无法做到小型化了。
我之前做笔记本的,现在从头开始学做电源这块儿,别人的建议批评,我自己去尝试摸索,然后提出疑问再被建议批评,才能学到东西。
倒是你说的开关电源和变压器有什么区别?你有没有用过小型化封装的?我之后要做一个转发器和四路调光电路,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说道功率不足,我手头有个美国的产品,也是我设计的原型,我就是抄它的供电电路,用的是0.68uF降压,然后过DF10S的整流桥,后边接一个47uF@63V的电容和1N4749的1W24V的稳压管,再过78L05出5V电给PIC16C771供电,然后通过BC847BS的双NPN管去推JQ1AP-B-24V这个24V的继电器,保护用的二极管看起来就是1N4000系列的。
电路简单的要死,基本没有太多滤波电容和保护线路,但是工作很稳定,我抓过它的24V电和5V电,几乎没有noise。

网友B:
那你还问这么多 对比一下就知道你那里的不对了

楼主啊 我都快晕了 有些CPU不能直接 接入市电的 具体原因不太清楚 估计CPU设计上的问题。 以前用过90PWM3 是可以的 真不知道你是啥情况

楼主:
下午去电子市场买了几块面包板,一些电子元件,按照电路图搭了模拟板。 现在跑了半个小时,未见有异常。抓了3.3V和控制IO的波形,上电去电瞬间有阻尼振荡,约有1V。

临走做了个小测试,在控制脚到地之间加了个104的电容滤波,波形如下

然后换了个105的电容滤波,波形如下

前者为打开继电器的波形,后者为关闭继电器的波形,顺序没错。
很好玩的波形。

网友E:
表示同楼主的波形神奇的相似。。。改日贴图。。。崩溃中

楼主:
目前为止,单片机工作还算稳定,偶见程序跑死。
但是在实验板上做了很多试验,始终无法消除上电去电时候,24V上的noise,这个noise还是会向后影响到3.3V,暂时只能寄希望于MCU的抗干扰能力。
抓过那个原型机的波形,不论是24V还是5V都很干净,我甚至把它的元器件拆下来放到我的板上,结果波形还是有NOISE,完全没有语言,还是希望能做到尽善尽美。

网友F:
电容加大后,效果怎样了

楼主:
没效果~你说的那个100uF的电容吧?

网友G:
主要问题是在继电器驱动电路上,将2N5551换成光藕就可以了。

网友H:
我觉得,继电器哪里直接用续流二极管,有点问题,二极管上串联一直匹配的电阻值,尽量让电流平缓的减小,二极管压降只有0.7V,50mA线圈电流会衰减非常快,辐射的干扰也不会小不少。

另外供电确实有点小问题,另外布线,走的环路也有点大,尽量小环路布线,多打孔,没关系,估计的你继电器线圈还是和PCb垂直的,为了验证是不his继电器干扰的问题,可以拿飞仙吧继电器接触俩拉远一点

网友H:
继电器是感性负载,不会一下子吃掉电源太大的电流,应该不会干扰到电源,关断时确实干扰很大

网友I:
这个控制信号采用光电耦合看看!!1

网友J:
PCB板 LAYOUT上面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继电器下面不能走线的。

网友B:
仔细看了原理图,PCB的布局和走线存在问题。

楼主:
谢谢诸位的回复,还在努力的抑制干扰。在继电器输出端RC抑制火花。电容选0.1uF的,电阻选68ohm,但是接上7W的节能灯就不行了,上电就开始闪,换成223的电容也闪,频率慢了点,换成103的干脆灯管就点不亮了。

网友:
这电路我弄过类似的,你这电源带继电器注定就悲剧,换光耦控制可控硅!

楼主:
已经很悲剧了,哈哈。
现在我反复调整电路以后,延迟了控制IO的起跳时间,在输出端加了消火花电路,现在不带负载的时候,继电器开关都没有noise了,但是碰上两个新问题,
一是带载以后,继电器启动有噪声,反而关闭的时候没噪声,这吸合时候的噪声是哪里来的?线圈吗?不带载的时候不是应经消除干净了啊,要说是输出端的,为什么开关释放的时候没有造成反而吸合的时候有?
第二个问题是,我加了个0.01uF的电容在输出端消火花,能有效抑制继电器输出端释放时候的噪声,但是我不能用一个7W220V的节能灯了,灯会一闪一闪的。应该是漏电流有点大的原因。我换成更小的222的电容,节能灯倒是不闪了,不过怎么上电灯都不亮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RC缓冲电路确实很有效果。不过似乎得看连接方式,有一种是接在负载两端的,一种是接在开关两端。后者似乎电容再稍稍大一点好(P.S,我用的.22uF)。

网友E:
回复 网友J: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飞线把继电器连出来还是有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K:

是可控硅替代掉继电器,直接用可控硅来控制强电的通断?

楼主:
回复 楼主:

RC缓冲电路确实很有效果。不过似乎得看连接方式,有一种是接在负载两端的,一种是接在开关两端。后者似乎电容再稍稍大一点好(P.S,我用的.22uF)。 ...
引用 网友E:

谢谢兄弟们的指点,这个有计算公式吗?就是说多少频率的交流波适合用多大容量的电容来过滤?有人能指点一下吗?我感觉在消火花电路这块,多是经验值,电容从几十微法到几百纳法的都有,电阻也是从5W的水泥电阻到0.5瓦的贴片电阻都有人说。这应该和交流电的频率还有功耗都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