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解码电路

楼主(2011-07-08):
最近做一个遥控电路,接收端解调过的信号是 窄脉冲(包括高、低电平)为120us,宽脉冲(包括高、低电平)为120us, 老板要我用一个电路把此信号变成另一种信号再给单片机处理。对应关系是,所有的窄脉冲,不管是高还是低,都变成低电平,所有的宽脉冲,不管是高还是低,都变成高电平。

      我都想了2天了,还是没有进展,只是感觉用D触发器,555等或者再加反相器肯定可以做出来,但是就是不知道 具体电路该如何做 。

      请大侠们多指点。

网友A:
你会单片机的吗?
简单的用外部中断加定时器测量是宽脉冲还是窄脉冲不就可以了?还加什么硬件,也就8K的数率而已。1MHZ的单片机都可以了。

网友B:
不需要,这么麻烦的   先用一个超再生/超外差的无线模块,将RF信号接收到,直接送单片机处理。

网友B:
接收端解调过的信号是 窄脉冲(包括高、低电平)为120us,宽脉冲(包括高、低电平)为120us  ,将这个信号直接给单片机处理就可以哒!最好是串一个10K的电阻接单片机。

楼主:
楼上的各位大侠都是建议我用单片机。事实上我也想这样做。可是遥控器发射的按键是一串比较长的码,宽脉冲几个,然后跟着窄脉冲几个,然后再宽脉冲。。。。  信息量很多,单片机能处理过来吗?我打算用的是avr的48单片机,晶振为4m。  因为遥控器上有10个以上按键,而每个按键的码信息量又有很多。如果要确定是哪个按键按下,就是必须要把接受到的宽脉冲个数和窄脉冲个数依次和我的键值对比。 我担心处理不过来。

网友C:
遥控无需对一次操作的所有数据做出反应,有效检测出一次就够了,然后检测数据头即可,其它的数据一概丢弃。

网友B:
5楼:
因为遥控器上有10个以上按键,而每个按键的码信息量又有很多。如果要确定是哪个按键按下,就是必须要把接受到的宽脉冲个数和窄脉冲个数依次和我的键值对比。 我担心处理不过来

将波形长度设置成:引导码+地址码+键值码+停止位  每个按键都有对应的键值的,你这个速率根本不用担心单片机处理不过来的。

网友B:
就是必须要把接受到的宽脉冲个数和窄脉冲个数依次和我的键值对比

其实一般无线遥控器发射出来的波形都是连续码的,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定时器很好解码的。

楼主:
恩 。好的 。那我就试试用单片机直接来读取这个键码值,搞定后再来结贴

楼主:
就这么多分了,给各位的有点少 。实在抱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