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滤波器的分析方法错在哪里?

楼主(2011-07-08):
考虑理想运放,此电路截止频率f0=1/sqrt(10e3*10e3*200e-12*100e-12)/2/pi
                                          =1.1254e+005
即当输入信号频率为f0时,Vo/Vi=0.707

假设输入信号频率为f0,C1容抗为1/(2*pi*f0*200e-12)=7071
C2容抗为1/(2*pi*f0*100e-12)=14142

应用节点方程得
(Vi-Va)/10e3=(Va-Vo)/10e3+(Va-Vo)/7071
Va/(10e3+14142)=Vo/14142

解出Vo/Vi=0.293

是哪里错了啊,请帮忙看看!

网友A:
此电路的Q值不一定是0.707

楼主:
这是个二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Q值是0.707啊

网友B:
首先,低通滤波电路的Q值是0.707是正确的。可惜楼主你的节点电流方程是错误的啊!“(Vi-Va)/10e3=(Va-Vo)/10e3+(Va-Vo)/7071”。等式右边第一个式子“(Va-Vo)/10e3”,谁告诉你第二个电阻右边的电压是V0啊?

网友B:
(刚才厕所去哦了,继续),其次,在理想运放下,第二个电阻右边的电压值确实是Vo,但是楼主你的节点方程第二个式子是错误的。Va/(10e3+14142)=Vo/14142。应该改为:Va/10e3=Vo/14142+V0/10e3

楼主:
似乎是没有考虑相位,节点方程应该没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