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电路电流下降沿问题

楼主(2011-07-08):
请大家帮着看一下。我是利用全桥电路产生一个25HZ,50%占空比的方波,我的目标是产生一个线性的下降沿,一般全桥电路是Q1Q4关断,电流通过Q2Q3的寄生二极管续流回馈直流侧。这里在母线加一个阻断二极管D1使原来的续流回路阻断,我加了两个TVS管D2D3,当关断时候由于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D2或者D3反向导通,这样A和B点间的电压保持不变,根据U=Ldi/dt,L和U不变,电流的变化率恒定,这样就达到了我的目的,但是现在的下降沿是一种抖动的下降沿(就类似于谐振有很多的高频分量),这个问题我之前请教过,有说TVS无法消除振荡,但是端电压一定,TVS是怎么产生振荡呢,即使等效成电容端电压不变就说明它不参与充放电,很费解,谢谢请看一下。

楼主:
大概画了一下谢谢

网友A:
25Hz,300uH,LZ你的电感值取得太小了。
你先计算一下,貌似这个负载电流都加到了4欧姆的电阻上,电感上的负载很小。

楼主:
这个电感值线圈本身的是固定不变的,我要嵌位的就是电感和电阻两端的电压,我的想法是实际的电感是理想的电感和自身电阻的串联,两端电压不变电流近似线性下降。

网友B:
滤波有问题吧,电容选取的值是不是不理想,因为电容和电感等有容抗和感抗,所以线性不能达到理想那么好的

楼主:
5楼说的电容是哪个?
还有以下是我的分析:整个电流的下降过程分成三部分:1关断产生到产生足够的感应电动势,这个时间是感性负载对开关管的极间电容充电,2.反向钳位3.当能量不足以支持反向时(电流为0)极间电容和负载产生振荡。我用螺线管做负载不会出现振荡,但是铺成多匝大线圈时就出现了振荡。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或者提出一个分析的方向。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这样,你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你可以在A-B之间接一个合适值的电阻,就可以完全达到你的要求了。同时,那两个二极管也可以去掉。

楼主:
这个电阻我也并联了使它处于欠阻尼,但是这个端电压太小了,电流的下降时间太长,我的目的是线性度好而且下降沿也要尽量的短。

网友A:
真的不懂你在说什么。……

楼主:
9楼你的意思是在AB端并联一个电阻是吗?使下降沿处于欠阻尼状态来消除这个振荡,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