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开关短时间问题——老衲又来了

楼主(2011-07-08):
请教下,PMOS用于过压保护时需要考虑PMOS本身的开关段时间么?
我担心PMOS由于关断时间的延迟,造成过压时高压尖峰通过。
请指点

网友A:
那就要计算一下,你的PMOS管关断延迟是否能够接受。

楼主:
PMOS关断开启的临界点,有谐振现象如何解决呢。在临界点时,PMOS后端是个锯齿形的信号,让我很郁闷。
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