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读卡器天线板,板厚、线圈铜箔的厚度有要求的吗?

楼主(2011-07-08):
(无正文)

楼主:
设计几层板好?

网友A:
有影响,影响的大小要看频率的高低,到数百MHz的频率就要注意了,十几MHz的无所谓。至于用几层板好,当然4层的好,但有没有必要得总体考虑。

楼主:
有影响,影响的大小要看频率的高低,到数百MHz的频率就要注意了,十几MHz的无所谓。至于用几层板好,当然4层的好,但有没有必要得总体考虑。
引用 网友A:
能否解析一下原理

网友B:
用polar软件计算下阻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