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调板子的时候炸了~~求助~

楼主(2011-07-08):
(无正文)

网友A:
仿真器或者示波器都会接安全地,你没有做隔离的话,会出现火线到安全地再到零线的短路,当然会炸。
断掉市电,再接仿真器。或者买个隔离变压器给你的仿真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出现火线到安全地再到零线的短路
这句话不懂~~

网友A:
不太会解释,你这么理解一下,你的的插座没有做隔离,工作在虚地的状态,电流从火线流到零线,当你接入仿真器,仿真器的地线是接安全地的,就是大地。你这个共地的动作等于把电流从火线直接通过仿真器的地线接到大地上了。短路,大电流,烧元件。
刚才那句话说错了,最后是到地线的,因为交流的地线是接大地的。

网友B:
我也烧过好几个,呵呵,一般来说烧仿真器的原因是有大电流流过,原因就是仿真器接的电脑和智能插座中,有一方的地不是真正的地,应该是火线,最终导致火线通过仿真器流回另一方的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地之间的电压我量过了,压差为1V,如果一个是火线的话,应该是220,我之前说了智能插座是以零线为地,电脑上的地就不清楚了~

网友A:
零线火线没啥不一样的。你用的插头也没标零线火线吧?
你这个压差是怎么量出来的?如果两边都接上电源,第一时间就是烧板子,你咋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用表一头接在插在电脑上的仿真器上的地,另一头接智能插座上的地

网友C:
不烧电脑就算运气很好了。
以后要记得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A:
如果你不共地,两边没有共同的参考点,这样量出来的电压差你觉得有意义吗?

网友B:
楼上的话比较深奥,我也不太理解,希望可以详细解释。

网友A:
你这样量测,没有共地。就好像两个人比身高,但是一个穿着高跟鞋,这样的身高差没有可比性。

网友D:
电源的问题吧, 我上次也遇到过哦。开关电源里面电压不对

网友B:
回13楼,我觉得直接测量也是可以的,按照物理上的分析Uab=Ua-Ub,其中Ua为A相对于地的电压,Ub为B相对于地的电压,则直接测量A,B之间的电压和A,B都相对于地测量值相减,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E:
:L标准 的线是要分LN的那就是要有标零 的!只不过,交流和直流不隔离的地就要看你插头插的运气了!
用隔离是最可靠的!

网友A:
:L
首先零线不是地,地线才是
其次你的公式没错,只是你用错了,这个公式是基于相同参考点。你把插座和仿真器共地,这个公式就是对的。
一个人在地球和月球上的重量不一样,你不以同样的重力加速度来衡量重量,就会陷入这个人是比自己重还是比自己轻的悖论中
最后想要把两边共地,你就要在插座前头接个隔离变压器,这样就能和仿真器共地了。
独立的系统都是浮地的,手电筒吃3.3V,是指灯泡两端的相对压差是3.3V,那么这个手电筒的正3.3V到大地的压差是多少?

网友B:
回楼上,感觉(一个人在地球和月球上的重量不一样,你不以同样的重力加速度来衡量重量,就会陷入这个人是比自己重还是比自己轻的悖论中)这句话有点问题吧,应该是你以同样的重力加速度来衡量,会陷入悖论的。

网友B:
首先,电脑和插座都是连在电网上的,零线是同一跟的,仿真器与电脑之间的连接应该是没有隔离的,因此,直接测量插座和仿真器之间的电压是可行的,同意16楼的说法,因为插头是两脚的,你在插的过程把零线当火线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最好使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电脑是三相插头的,接地线了,你的仿真器参考点是大地零电势点。
你的插座是两相插头的,只有零火线,你的插座的参考点是零线零电势点。
零线是变压器的中性点,代表交流的零点,与火线之间是相对电压的关系,就好像电池的正负极。
地线是接大地的,代表标准的零电位。
在实际生活中,零线和地线之间是有电势差的。
所以我说你选择的参考点不一致,这么测量是没意义的。

网友B:
按照楼上的手法,电脑的电压是相对于地线的,插座的电压时相对于零线的,两者参考不同,测量就没有意义。这么说感觉也挺有道理的,关键是对于电脑插座来说,零线和地线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