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 关于AVR的twi读写问题

楼主(2011-07-08):
关于AVR中twi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现在我手上有一个由Mega8芯片做的小检测板,它作为twi主从通信中的从机(一对一通讯),即当它接收到主机的发出的读地址后,就向主机发送检测到的数据。
现在我用一个Mega16的芯片通过模拟IIC读取检测板的数据,在刚上电的时候,Mega16与Mega8的检测板通讯很正常,能正确去读到数据,但是过一段时间后(短的时候十几分钟,长的时候一个多小时),就会出现通讯故障,通过示波器发现Mega16给Mega8检测板发读命令后,Mega8没有应答(应答为总为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这个什么原因造成?

还有一个问题时,本来Mega8的检测板是用外部4M晶振的,但由于设置熔丝位问题,使芯片设置成使用内部RC 1M的震荡时钟,此时发现用模拟IIC不能正确读取到Mega8的检测数据,但是如果用avr单片机的硬件IIC就能正确读取到,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I2C的速度是多少?换了慢4倍的时钟,还有没有足够的速度?硬件I2C和软件对时钟要求差10倍!第一个问题要看下是不是死机了,检查主机一方的时序是否正常,以分开主机和从机两边找问题。

网友B:
ATMEL有现成的例子,做TWI主机、从机的都有,不知道你是不是用了这些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第二个问题,估计是软件IIC速度太快,所以读不到。
而第一个问题,从机(即检测板)那边还是在正常工作的,因为从机一直在给一个传感器脉冲,主机也应没有死机,应为在打波形的时候,还能看到主机发从机的地址。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机的程序不是我写的,是我同事两三年前写的,但我同事跟我说,他的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已经出了产品,售后也没有反馈这个问题。但我的主机程序很简单,就每隔一秒读一下从机数据,然后显示出来,IIC的波形的应该没有错,就不知道为什么读到一定时间就读不到数据,从机不应答了,郁闷啊

网友B:
主机程序也不能乱写,随便写两句未必可以可靠运行。你还是看看ATMEL的例子吧。

网友A:
没有维修不代表没有问题,检查你的主机输出信号是不是符合标准才是关键,不排除原来从机就有不对的地方,主机也有不对的地方,负负为正的情况。

楼主:
7# dqyubsh 我的主机读写程序用于读取24C02没有问题,而且这个程序的波形我都看过,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明白这个道理,其实我自己也用Mega16的twi做了个从机,从机给主机发一个数组,,然后主机去读。这个时候,我主机的读取就没有问题。

网友C:
问题多多。
首先从机一般应该用硬件iic,主机是可以模拟的。
楼主说硬件主从机没问题,那么应该是软件模拟的问题了。
iic不是异步通讯,时钟由主机提供。但从机有权拉低时钟同步速率。
故主机模拟iic时,抬高时钟电平时,一定要测试,等待从机释放时钟。

网友D:
这个HotPower大叔是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说,是不是在我得到应答信号之前,我应该先判断从机是不是释放总线,在从机释放总线后再拉高啊?还有,一般怎么作判断这个处理?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问题,过了一个多小时或者几十分钟以后才会这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想问一下,之前看到团购 《嵌入式系统的实时性》这本书还在团购不?

网友C:
先回答书的问题:
此书是本版的大版主李老师为增加大家的rtos概念推荐的。
团购活动由北航与小菜农合作,菜农淘宝代售。
平邮比较慢要耐心等待。

网友C:
再一个楼主问题都没说清楚:
谁模拟,谁主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买就好,那我就下单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机用模拟,从机用硬件,在上面是Mega16是主机,从机是Mega8

楼主(2011-08-18):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样知道从机什么时候释放IIC总线?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主机用模拟,从机用硬件,在上面是Mega16是主机,从机是Mega8
引用 楼主:

那么为什么一个模拟,一个硬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发现用硬件IIC作从机的时候,如果Mega8作从机关于振荡源熔丝位没烧,也检验不出错误。但是如果主机用模拟IIC,Mega8没有少些振荡源的熔丝位,则读取不了数据

网友E(2013-07-12):
引用 网友B:
ATMEL有现成的例子,做TWI主机、从机的都有,不知道你是不是用了这些例子。 ...

求教这些例子在哪里,手册里面没有

网友B:
ATMEL官网,选器件,对应的文档。

网友F(2013-10-23):
还是不知道从机如何编写程序,希望我多看几个帖子后能明白一些

网友G(2014-03-18):
你好!我在本站看到你发的关于AVR IIC通信的帖子,现在我也在用ATMEGA16 软件模拟IIC(主机),ATMEGA16 硬件TWI(从机)。如果把两个IIC的线连接起来,从机就不能正常工作,主机还是正常。我需要如何排查故障,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期待你的回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