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码分多址的菜鸟问题。

楼主(2011-07-09):
(无正文)

楼主:
如果两个相同的设备,载波频率相同,仅仅是地址码不一样,那应该是不能同时工作的吧?

网友A:
码分多址通常采用扩频信道,可以同时工作。

网友A:
如果基于窄带信道则不可以在同一地点同时同频工作,否则必然发生互扰。

楼主:
我有个项目是要做无线讨论/表决系统,要求最多60个单元可同时工作.采用一对一(接收与发射)的话,那就是要60个接收器,很不方便,成本也高.所以我想能不能像基站那样,可以减少接收器的数量,但是就是不清楚要怎么处理射频.

网友B:
基站的接入也是使用类似CSMA或者ALOHA之类的协议, 使用CDMA的好处是可以保证被选用户在传输过程中即使在又其他的用户发起请求的时候也可以把干扰降到最小。但是,这里有个前提是必须是双工的工作。楼主想要的东西看上去是单工的,60个发射机和一个接收机,这种情况下就比较复杂了,弄丢了几个表决结果也是正常的。

楼主:
必须是双工的啦,其实会议系统一般最多也就支持6个单元可以同时发言,表决的时候可以用一专门信道进行查询.一开始是想要用FM(模拟)的来做,不过保密性太差.于是想用数字的,,于是涉及到跳频的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A:
chunyang大哥懂得也太多了。佩服

网友D:
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