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功能的单片机有么?

楼主(2011-07-09):
最好是8个脚,可以用3线或串口通信的方式把频率写入,
频率范围是1Hz-20K,可连续输入,比如输入10HZ,15HZ,若频率到了5K以上,步进可大些,如5000,5020,5040,
之前用PIC系列的,采用CCP模块可以做到,但8个脚就没有这个功能的芯片了.
各位帮选个型号看.专用DDS芯片就免了.

谢谢.

网友A:
直接用定时器数

网友B:
你输出的是正弦还是方波?方波又不调整占空比的话,直接定时器不就行了,只要看定时器的指标就可以了。

楼主:
直接输出方波就可以了.

楼主:
也有道理,直接用预分频后,再用计数器翻转输出试下.

楼主:
CCP值 频率 步距
50---50000Hz  -49904
51---49015Hz  985
52---48075Hz  940
53---47165Hz  910
54---46295Hz  870
55---45450Hz  845
56---44640Hz  810
57---43855Hz  785
58---43100Hz  755
59---42370Hz  730
60---41665Hz  705
61---40980Hz  685
62---40320Hz  660
63---39680Hz  640
64---39060Hz  620
65---38460Hz  600
66---37875Hz  585
67---37310Hz  565
68---36760Hz  550
69---36230Hz  530
70---35710Hz  520
71---35210Hz  500
72---34720Hz  490
73---34245Hz  475
74---33780Hz  465
75---33330Hz  450
76---32890Hz  440
77---32465Hz  425
78---32050Hz  415
79---31645Hz  405
80---31250Hz  395
81---30860Hz  390
82---30485Hz  375
83---30120Hz  365
84---29760Hz  360
85---29410Hz  350
86---29065Hz  345
87---28735Hz  330
88---28405Hz  330
89---28085Hz  320
90---27775Hz  310
91---27470Hz  305
92---27170Hz  300
93---26880Hz  290
94---26595Hz  285
95---26315Hz  280
96---26040Hz  275
97---25770Hz  270
98---25510Hz  260
99---25250Hz  260
100---25000Hz  250
101---24750Hz  250
102---24505Hz  245
103---24270Hz  235
104---24035Hz  235
105---23805Hz  230
106---23580Hz  225
107---23360Hz  220
108---23145Hz  215
109---22935Hz  210
110---22725Hz  210
111---22520Hz  205
112---22320Hz  200
113---22120Hz  200
114---21925Hz  195
115---21735Hz  190
116---21550Hz  185
117---21365Hz  185
118---21185Hz  180
119---21005Hz  180
120---20830Hz  175
121---20660Hz  170
122---20490Hz  170
123---20325Hz  165
124---20160Hz  165
125---20000Hz  160
126---19840Hz  160
127---19685Hz  155
128---19530Hz  155
129---19375Hz  155
130---19230Hz  145
131---19080Hz  150
132---18935Hz  145
133---18795Hz  140
134---18655Hz  140
135---18515Hz  140
136---18380Hz  135
137---18245Hz  135
138---18115Hz  130
139---17985Hz  130
140---17855Hz  130
141---17730Hz  125
142---17605Hz  125
143---17480Hz  125
144---17360Hz  120
145---17240Hz  120
146---17120Hz  120
147---17005Hz  115
148---16890Hz  115
149---16775Hz  115
150---16665Hz  110
151---16555Hz  110
152---16445Hz  110
153---16335Hz  110
154---16230Hz  105
155---16125Hz  105
156---16025Hz  100
157---15920Hz  105
158---15820Hz  100
159---15720Hz  100
160---15625Hz  95
161---15525Hz  100
162---15430Hz  95
163---15335Hz  95
164---15240Hz  95
165---15150Hz  90
166---15060Hz  90
167---14970Hz  90
168---14880Hz  90
169---14790Hz  90
170---14705Hz  85
171---14615Hz  90
172---14530Hz  85
173---14450Hz  80
174---14365Hz  85
175---14285Hz  80
176---14200Hz  85
177---14120Hz  80
178---14040Hz  80
179---13965Hz  75
180---13885Hz  80
181---13810Hz  75
182---13735Hz  75
183---13660Hz  75
184---13585Hz  75
185---13510Hz  75
186---13440Hz  70
187---13365Hz  75
188---13295Hz  70
189---13225Hz  70
190---13155Hz  70
191---13085Hz  70
192---13020Hz  65
193---12950Hz  70
194---12885Hz  65
195---12820Hz  65
196---12755Hz  65
197---12690Hz  65
198---12625Hz  65
199---12560Hz  65
200---12500Hz  60
201---12435Hz  65
202---12375Hz  60
203---12315Hz  60
204---12250Hz  65
205---12195Hz  55
206---12135Hz  60
207---12075Hz  60
208---12015Hz  60
209---11960Hz  55
210---11900Hz  60
211---11845Hz  55
212---11790Hz  55
213---11735Hz  55
214---11680Hz  55
215---11625Hz  55
216---11570Hz  55
217---11520Hz  50
218---11465Hz  55
219---11415Hz  50
220---11360Hz  55
221---11310Hz  50
222---11260Hz  50
223---11210Hz  50
224---11160Hz  50
225---11110Hz  50
226---11060Hz  50
227---11010Hz  50
228---10960Hz  50
229---10915Hz  45
230---10865Hz  50
231---10820Hz  45
232---10775Hz  45
233---10725Hz  50
234---10680Hz  45
235---10635Hz  45
236---10590Hz  45
237---10545Hz  45
238---10500Hz  45
239---10460Hz  40
240---10415Hz  45
241---10370Hz  45
242---10330Hz  40
243---10285Hz  45
244---10245Hz  40
245---10200Hz  45
246---10160Hz  40
247---10120Hz  40
248---10080Hz  40
249---10040Hz  40
250---10000Hz  40
251---9960Hz  40
252---9920Hz  40
253---9880Hz  40
254---9840Hz  40
255---9800Hz  40
256---9765Hz  35
257---9725Hz  40
258---9685Hz  40
259---9650Hz  35
260---9615Hz  35
261---9575Hz  40
262---9540Hz  35
263---9505Hz  35
264---9465Hz  40
265---9430Hz  35
266---9395Hz  35
267---9360Hz  35
268---9325Hz  35
269---9290Hz  35
270---9255Hz  35
271---9225Hz  30
272---9190Hz  35
273---9155Hz  35
274---9120Hz  35
275---9090Hz  30
276---9055Hz  35
277---9025Hz  30
278---8990Hz  35
279---8960Hz  30
280---8925Hz  35
281---8895Hz  30
282---8865Hz  30
283---8830Hz  35
284---8800Hz  30
285---8770Hz  30
286---8740Hz  30
287---8710Hz  30
288---8680Hz  30
289---8650Hz  30
290---8620Hz  30
291---8590Hz  30
292---8560Hz  30
293---8530Hz  30
294---8500Hz  30
295---8470Hz  30
296---8445Hz  25
297---8415Hz  30
298---8385Hz  30
299---8360Hz  25
300---8330Hz  30
301---8305Hz  25
302---8275Hz  30
303---8250Hz  25
304---8220Hz  30
305---8195Hz  25
306---8165Hz  30
307---8140Hz  25
308---8115Hz  25
309---8090Hz  25
310---8060Hz  30
311---8035Hz  25
312---8010Hz  25
313---7985Hz  25
314---7960Hz  25
315---7935Hz  25
316---7910Hz  25
317---7885Hz  25
318---7860Hz  25
319---7835Hz  25
320---7810Hz  25
321---7785Hz  25
322---7760Hz  25
323---7735Hz  25
324---7715Hz  20
325---7690Hz  25
326---7665Hz  25
327---7645Hz  20
328---7620Hz  25
329---7595Hz  25
330---7575Hz  20
331---7550Hz  25
332---7530Hz  20
333---7505Hz  25
334---7485Hz  20
335---7460Hz  25
336---7440Hz  20
337---7415Hz  25
338---7395Hz  20
339---7370Hz  25
340---7350Hz  20
341---7330Hz  20
342---7305Hz  25
343---7285Hz  20
344---7265Hz  20
345---7245Hz  20
346---7225Hz  20
347---7200Hz  25
348---7180Hz  20
349---7160Hz  20
350---7140Hz  20
351---7120Hz  20
352---7100Hz  20
353---7080Hz  20
354---7060Hz  20
355---7040Hz  20
356---7020Hz  20
357---7000Hz  20
358---6980Hz  20
359---6960Hz  20
360---6940Hz  20
361---6925Hz  15
362---6905Hz  20
363---6885Hz  20
364---6865Hz  20
365---6845Hz  20
366---6830Hz  15
367---6810Hz  20
368---6790Hz  20
369---6775Hz  15
370---6755Hz  20
371---6735Hz  20
372---6720Hz  15
373---6700Hz  20
374---6680Hz  20
375---6665Hz  15
376---6645Hz  20
377---6630Hz  15
378---6610Hz  20
379---6595Hz  15
380---6575Hz  20
381---6560Hz  15
382---6540Hz  20
383---6525Hz  15
384---6510Hz  15
385---6490Hz  20
386---6475Hz  15
387---6455Hz  20
388---6440Hz  15
389---6425Hz  15
390---6410Hz  15
391---6390Hz  20
392---6375Hz  15
393---6360Hz  15
394---6345Hz  15
395---6325Hz  20
396---6310Hz  15
397---6295Hz  15
398---6280Hz  15
399---6265Hz  15
400---6250Hz  15
401---6230Hz  20
402---6215Hz  15
403---6200Hz  15
404---6185Hz  15
405---6170Hz  15
406---6155Hz  15
407---6140Hz  15
408---6125Hz  15
409---6110Hz  15
410---6095Hz  15
411---6080Hz  15
412---6065Hz  15
413---6050Hz  15
414---6035Hz  15
415---6020Hz  15
416---6005Hz  15
417---5995Hz  10
418---5980Hz  15
419---5965Hz  15
420---5950Hz  15
421---5935Hz  15
422---5920Hz  15
423---5910Hz  10
424---5895Hz  15
425---5880Hz  15
426---5865Hz  15
427---5850Hz  15
428---5840Hz  10
429---5825Hz  15
430---5810Hz  15
431---5800Hz  10
432---5785Hz  15
433---5770Hz  15
434---5760Hz  10
435---5745Hz  15
436---5730Hz  15
437---5720Hz  10
438---5705Hz  15
439---5690Hz  15
440---5680Hz  10
441---5665Hz  15
442---5655Hz  10
443---5640Hz  15
444---5630Hz  10
445---5615Hz  15
446---5605Hz  10
447---5590Hz  15
448---5580Hz  10
449---5565Hz  15
450---5555Hz  10
451---5540Hz  15
452---5530Hz  10
453---5515Hz  15
454---5505Hz  10
455---5490Hz  15
456---5480Hz  10
457---5470Hz  10
458---5455Hz  15
459---5445Hz  10
460---5430Hz  15
461---5420Hz  10
462---5410Hz  10
463---5395Hz  15
464---5385Hz  10
465---5375Hz  10
466---5360Hz  15
467---5350Hz  10
468---5340Hz  10
469---5330Hz  10
470---5315Hz  15
471---5305Hz  10
472---5295Hz  10
473---5285Hz  10
474---5270Hz  15
475---5260Hz  10
476---5250Hz  10
477---5240Hz  10
478---5230Hz  10
479---5215Hz  15
480---5205Hz  10
481---5195Hz  10
482---5185Hz  10
483---5175Hz  10
484---5165Hz  10
485---5150Hz  15
486---5140Hz  10
487---5130Hz  10
488---5120Hz  10
489---5110Hz  10
490---5100Hz  10
491---5090Hz  10
492---5080Hz  10
493---5070Hz  10
494---5060Hz  10
495---5050Hz  10
496---5040Hz  10
497---5030Hz  10
498---5020Hz  10
499---5010Hz  10
500---5000Hz  10
501---4990Hz  10
502---4980Hz  10
503---4970Hz  10
504---4960Hz  10
505---4950Hz  10
506---4940Hz  10
507---4930Hz  10
508---4920Hz  10
509---4910Hz  10
510---4900Hz  10
511---4890Hz  10
512---4880Hz  10
513---4870Hz  10
514---4860Hz  10
515---4850Hz  10
516---4840Hz  10
517---4835Hz  5
518---4825Hz  10
519---4815Hz  10
520---4805Hz  10
521---4795Hz  10
522---4785Hz  10
523---4780Hz  5
524---4770Hz  10
525---4760Hz  10
526---4750Hz  10
527---4740Hz  10
528---4730Hz  10
529---4725Hz  5
530---4715Hz  10
531---4705Hz  10
532---4695Hz  10
533---4690Hz  5
534---4680Hz  10
535---4670Hz  10
536---4660Hz  10
537---4655Hz  5
538---4645Hz  10
539---4635Hz  10
540---4625Hz  10
541---4620Hz  5
542---4610Hz  10
543---4600Hz  10
544---4595Hz  5
545---4585Hz  10
546---4575Hz  10
547---4570Hz  5
548---4560Hz  10
549---4550Hz  10
550---4545Hz  5
551---4535Hz  10
552---4525Hz  10
553---4520Hz  5
554---4510Hz  10
555---4500Hz  10
556---4495Hz  5
557---4485Hz  10
558---4480Hz  5
559---4470Hz  10
560---4460Hz  10
561---4455Hz  5
562---4445Hz  10
563---4440Hz  5
564---4430Hz  10
565---4420Hz  10
566---4415Hz  5
567---4405Hz  10
568---4400Hz  5
569---4390Hz  10
570---4385Hz  5
571---4375Hz  10
572---4370Hz  5
573---4360Hz  10
574---4355Hz  5
575---4345Hz  10
576---4340Hz  5
577---4330Hz  10
578---4325Hz  5
579---4315Hz  10
580---4310Hz  5
581---4300Hz  10
582---4295Hz  5
583---4285Hz  10
584---4280Hz  5
585---4270Hz  10
586---4265Hz  5
587---4255Hz  10
588---4250Hz  5
589---4240Hz  10
590---4235Hz  5
591---4230Hz  5
592---4220Hz  10
593---4215Hz  5
594---4205Hz  10
595---4200Hz  5
596---4190Hz  10
597---4185Hz  5
598---4180Hz  5
599---4170Hz  10
600---4165Hz  5
601---4155Hz  10
602---4150Hz  5
603---4145Hz  5
604---4135Hz  10
605---4130Hz  5
606---4125Hz  5
607---4115Hz  10
608---4110Hz  5
609---4105Hz  5
610---4095Hz  10
611---4090Hz  5
612---4080Hz  10
613---4075Hz  5
614---4070Hz  5
615---4065Hz  5
616---4055Hz  10
617---4050Hz  5
618---4045Hz  5
619---4035Hz  10
620---4030Hz  5
621---4025Hz  5
622---4015Hz  10
623---4010Hz  5
624---4005Hz  5
625---4000Hz  5
626---3990Hz  10
627---3985Hz  5
628---3980Hz  5
629---3970Hz  10
630---3965Hz  5
631---3960Hz  5
632---3955Hz  5
633---3945Hz  10
634---3940Hz  5
635---3935Hz  5
636---3930Hz  5
637---3920Hz  10
638---3915Hz  5
639---3910Hz  5
640---3905Hz  5
641---3900Hz  5
642---3890Hz  10
643---3885Hz  5
644---3880Hz  5
645---3875Hz  5
646---3865Hz  10
647---3860Hz  5
648---3855Hz  5
649---3850Hz  5
650---3845Hz  5
651---3840Hz  5
652---3830Hz  10
653---3825Hz  5
654---3820Hz  5
655---3815Hz  5
656---3810Hz  5
657---3805Hz  5
658---3795Hz  10
659---3790Hz  5
660---3785Hz  5
661---3780Hz  5
662---3775Hz  5
663---3770Hz  5
664---3765Hz  5
665---3755Hz  10
666---3750Hz  5
667---3745Hz  5
668---3740Hz  5
669---3735Hz  5
670---3730Hz  5
671---3725Hz  5
672---3720Hz  5
673---3710Hz  10
674---3705Hz  5
675---3700Hz  5
676---3695Hz  5
677---3690Hz  5
678---3685Hz  5
679---3680Hz  5
680---3675Hz  5
681---3670Hz  5
682---3665Hz  5
683---3660Hz  5
684---3650Hz  10
685---3645Hz  5
686---3640Hz  5
687---3635Hz  5
688---3630Hz  5
689---3625Hz  5
690---3620Hz  5
691---3615Hz  5
692---3610Hz  5
693---3605Hz  5
694---3600Hz  5
695---3595Hz  5
696---3590Hz  5
697---3585Hz  5
698---3580Hz  5
699---3575Hz  5
700---3570Hz  5
701---3565Hz  5
702---3560Hz  5
703---3555Hz  5
704---3550Hz  5
705---3545Hz  5
706---3540Hz  5
707---3535Hz  5
708---3530Hz  5
709---3525Hz  5
710---3520Hz  5
711---3515Hz  5
712---3510Hz  5
713---3505Hz  5
714---3500Hz  5
715---3495Hz  5
716---3490Hz  5
717---3485Hz  5
718---3480Hz  5
719---3475Hz  5
720---3470Hz  5
721---3465Hz  5
722---3460Hz  5
723---3455Hz  5
724---3450Hz  5
725---3445Hz  5
726---3440Hz  5
727---3435Hz  5
728---3430Hz  5
729---3425Hz  5
730---3420Hz  5
731---3415Hz  5
733---3410Hz  5
734---3405Hz  5
735---3400Hz  5
736---3395Hz  5
737---3390Hz  5
738---3385Hz  5
739---3380Hz  5
740---3375Hz  5
741---3370Hz  5
742---3365Hz  5
743---3360Hz  5
745---3355Hz  5
746---3350Hz  5
747---3345Hz  5
748---3340Hz  5
749---3335Hz  5
750---3330Hz  5

网友C:
LZ主要是求8 pin单片机带串口通信模块的,一般8pin的好像不带UART模块,可以试试自己用IO模拟通信,至于频率调节就按LS建议的用定时器产生

网友D:
PS2怎么能上网

楼主:
用定时器产生主要是频率步距太大,尤其是频率比较高时,如果有可编程定时器会好点,而串口通信通过中断是可以模拟一个出来.
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单片机,而用专业的DDS芯片就价钱太贵,用FPGA或CPLD之类开发就比较麻烦.
不好搞.

网友E:
PIC12F1822

网友F:
凑凑热闹

网友G:
很容易搞定,就用PIC 8个脚的 683

楼主:
683资源不足,估计搞不定,采用定时器中断,20K的频率,定时器很快溢出.19.5K呢,能否输出这个频率?

网友H:
8脚的单片机大多都是精简,阉割版的,你要的功能很难达到

网友I(2013-08-14):
你要的功能很难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