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帮助 msp430 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2011-07-09):
我用msp430f449的液晶驱动模块驱动一块静态的液晶玻璃片,可是液晶显示出数字后,然后越来越淡,再后来就消失了,偶尔数字用会淡淡的显示出来,接着又消失了,真是伤透了脑经,跪求那位大侠帮助,小弟感激涕零!

网友A:
查查屏的驱动电位要求。

网友:
你的电源是哪里来的,液晶消耗电流较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液晶的电源情况,是否稳定。

楼主:
通过9v电池供电的,用asm1117—3.3转成3.3v的?有问题? 5# 512365098

网友C:
什么液晶  ?应该是电源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三位半表头的那种液晶玻璃片,是静态的,只有一个COM0口,电源也考虑过,对这块板子真是无语了,哎,咬牙切齿!

网友D:
好啊 啊 啊

网友:
要想排除这种可能性,你最好找个变压器来代替电池

网友E(2013-05-15):
楼主。。我也碰到一样的情况。。我想问问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
电源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F:
在查看一下对比度的引脚

网友G:
明显是有直流成分加在液晶上造成的,要检查液晶驱动信号。

网友H:
楼主用的是段式的,建议换成点阵式的

网友I:
供电不足的啦,主要是驱动电流的,看来你这个非常耗电的,可以换一块液晶的试试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