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把FPGA这个东西具体帮小弟我解释一下吗

楼主(2011-07-09):
大家好,本人从事AVR开发8年时间。现在因公司和个人需要打算转型为FPGA!请经验丰富的大神具体解释下什么事FPGA,他能做什么。我应该如何去学习。谢谢各位大神了。还有我应该用VHDL开发还是VERILOG开发!
先谢过了!

网友A:
FPGA 是实现逻辑的一种器件,理论上可以实现任何复杂的逻辑,它除了用来在嵌入式系统中作为特定的数据处理或变换外,它也是数字IC设计初期的设计和验证平台。
FPGA 的强项在于强大的并行逻辑运算和非常精确的时序能力。至于用哪一种语言其实跟设计没有关系,基本上现在的现状是学校都偏向于VHDL,而公司或者企业中上却大多采用VERILOG, 无所谓哪一种好与坏,但都是标准化语言。
你以前有AVR的开发经验,我想要说一点的是,在学习FPGA时要记住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CPU都是串行的,你如果把串行的这种思维带进FPGA, 可能会适得其反,会影响你对FPGA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