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和2.4GHZ频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7-09):
如题,我最近做一个无线传输,传输距离100M,传输数据量不大,一次不超过20字节。我是不是应该选433MHZ的无线芯片?

还有现在用的最多的433MHZ的无线芯片有哪几种?一般配什么单片机处理数据呢?

网友A:
已在另帖中解答,不要一帖多发。

网友B:
905的话还不错,433MHZ的!

网友C:
905有点贵
很多做无线射频的品牌了

网友D(2011-08-08):
433m穿透强的能力要强于2.4g的,不过2.4g的抗干扰能力要强于433m。
这要具体分析你的工程现场状况了,,能用2.4g的就别用433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