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B覆铜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1-07-09):
在负载的电路设计中,一般都有模拟信号、数字信号等信号,与之相关的是各种地(模拟地、数字地、电源地),有时候我们需要将各种信号和地来进行隔离。本人菜鸟,一直有个问题疑惑,PCB大多情况下要做覆铜接地,对于双层板,覆铜接地后将各个地连接在一起,那板子中的信号地与电源地之间在覆铜接地的情况下怎么处理,因为通过覆铜已经接在了一起,那怎么来实现隔离呢?请指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设置成不同的网络,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模拟数字功能块分开,模拟地,数字地开壕,桥接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好 桥接的意思就是 在模拟地网络和数字地的网络分割层 中间来一条简单连线吗?

网友D:
模拟地与数字地是要隔离的,上面说的桥接就是模拟地与数字地之间通过一个电感连接在一起,因此模拟地与数字地的网络是不同,2楼说得很正确!

网友E:
模拟、数字地都是需要连在一起的,隔离需要采用隔离器件对信号进行隔离,隔离两端采取隔离的两组单独电源。并不是简单的对地进行隔离。

网友E:
信号一般都是需要地构成信号回路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到TI,MAXIM,ADI, 等公司网站上,下几个ADC芯片的手册或相关布线方面的文档或者设计参考板文档看看,一般都会讲到模数混合信号的布线要求。

网友B:
回复 楼主:

凌力尔特公司的ADC文档

网友B:
一副图胜过千言万语

网友B:
对于模拟数字混合系统,

在布局能满足模拟数字电路单元分开的情况下,

采用分割的地平面:模拟地,数字地,模拟单元全部在模拟地上面,

数字单元全部在数字地上面,

模拟地平面,数字地平面之间的过壕沟通过短的布线桥接在一起。

桥接选点在模拟信号回流最大的地方。

注意,电路图上,模拟地数字地符号是没有区分的。

如果受实际情况限制,不能进行地平面的分割,则采用一个统一的模拟地平面,模拟地,数字地都接到模拟地平面上。地平面上信号回流的方向是模拟地到数字地到电源地。
注意,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空间布局上,仍然必须要分开。

模数混合系统一定要有地平面,不能采用无地平面的粗的布线地,然后单点接地。

网友F:
模拟地和数字地一般都需要接在一起!

网友G:
我是这样做的:地分成AGND和DGND,板上正反两面覆铜的是DGND,AGND单独扯线。二者在电源入口处打两个过孔,用导线(电阻腿)手工焊接在一起。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是要接在一起的,可以用磁珠,0电阻作为2着的桥梁,使他们连接在一起,

网友H:
也要看你的电路应用在什么频段,如果是个低频的话,倒也区别不大。

网友:
9# shizaigaole 这个图什么意思?看不太懂。

网友I:
模拟、数字地都是需要连在一起的,隔离需要采用隔离器件对信号进行隔离,隔离两端采取隔离的两组单独电源。并不是简单的对地进行隔离。
引用 网友E:

不愧是大师级人物,我看到我们公司的也是采用隔离器件进行隔离。

网友I: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两组独立的电源,没有连在一起。我们公司是这样

网友E: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两组独立的电源,没有连在一起。我们公司是这样
引用 网友I:

没有使用隔离器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两组独立的电源,无隔离器件下,地必须共地,不然怎么形成回路?

网友I:
没有使用隔离器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两组独立的电源,无隔离器件下,地必须共地,不然怎么形成回路?
引用 网友E:

嗯,应该会有个连接点

网友E:
这就是单点接到吧?只是那点比较隐蔽,你没注意。

网友I:
这个连接点如何连接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