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msp430F19高手

楼主(2011-07-09):
msp430F149的板上配置函数BoardConfig()怎样添加到新建的工程中?此函数有什么作用?

网友A:
BoardConfig()函数 是开发板开发者自己编写的头文件,主要是在电路上为了io口复用多个模块而加了锁存器,可以变相的扩展io口数量,BoardConfig()就是他们自己编写的,用于驱动各个模块不受干扰, 你新建工程里面的主C文件主要包含BoardConfig()的头文件就可以添加到工程里面,前提是必须BoardConfig()函数文件得在你工程所在文件夹目录下

网友A:
你买的是力天的那个开发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