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电路外并电容

楼主(2011-07-09):
在用锂电池充电IC给一个锂电池充电,在锂电池旁边并联两个电容,起什么作用?这样对锂电池有影响吗? 最近我测试发现我们公司的电池短接后上电不能正常工作,供应商那边的工程说是这两个电容接的不对!请高手帮忙分析!!

这是供应商方面的测试报告,我真的不相信是这两个电容的原因造成!

网友A:
换W1464吧,用另外的方案
当你短路电池的时候,我估计W1464内部保护,无输出,继续判断是否电池电压是否升高,由于你外部游2
电容,电压充不上去,所以1464仍然处于保护状态,无输出。
以上仅猜测!

楼主:
买W1464的时候,我看见规格书上有在电池两端并电容,但是我不知道在电池两端并上一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理论上并接电容并不影响,你换个电容呢,或许你的电容有问题
是电解?还是钽电容?或者用陶瓷电容试试

网友B:
应该是电容的ESR(等效电阻值)太小造成的,首先电源上一定要并接电容做滤波和储能的,不管哪家的锂电充电IC,输出都会有限流,当电容ESR过小时芯片就误认为是输出短路了。换等效电阻值大的电容即可解决问题。

楼主:
电容是钽电容!

网友A:
换电解或者0805陶瓷电容

楼主:
但是问题不是这样的,平时的时候,啥故障都没有,就是当测试电池的短路保护后,故障撤出后,电池能否在上电自动恢复。当接这个钽电话后,电池短路就不能上电自动恢复,去掉就行。   其实我怀疑是电池的原因跟这两个电容没什么关系,但是供应商死说是这两个电容的问题,我实在没有足够的理论去反驳他们,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就是电容的原因,短路,芯片保护啊,楼上几位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这颗芯片是有bug的,

网友C:
估计是和电容的内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