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线屏蔽层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1-07-09):
直流电比如DC24V从机房外拉过来,接到电路板上,+24V接一个端子,+24VGND接另一个端子,电缆(不是很粗)带屏蔽层,屏蔽层怎么处理,两端都悬着?板上也没有什么大地。是专门空一个端子接屏蔽层?然后和板子没有任何电气连接?有的连接器是那种把电缆插进去然后一压或者一夹之类的,这样不会造成屏蔽层和电源或者电源地是同电势的,这种情况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电源一般不用屏蔽电缆吧

网友B:
屏蔽一般接大地,没有大地时接系统地即可。

网友C:
仅仅供电,没有同时走弱信号线,不必讲究

楼主:
请问系统地是什么?是+24VGND?屏蔽线一定要用。因为周围有射频信号的发射和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