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和2.4GHZ频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7-09):
如题,我最近做一个无线传输,传输距离100M,传输数据量不大,一次不超过20字节。我是不是应该选433MHZ的无线芯片?

还有现在用的最多的433MHZ的无线芯片有哪几种?一般配什么单片机处理数据呢?

网友A:
应该选择433M段,相关的芯片很多,可与任何MCU匹配。至于说频率的影响,一般而言,频率越高衰减越大、传输多经现象也会更明显,所以同样条件下,频率低的载波可以传输更远的距离,但频率高的载波可以实现更高的数据传输率,天线的尺寸也有机会做的更小,所以哪个频段适用还要看具体应用以及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

网友B(2012-04-29):
跳频的2.4G芯片, 现在也就两三块*币了

网友C:
5# ht3allen 麻烦问一下这个现在市场价大概多少比较合理?

网友D:
"系统上电时,SPI自动和片外25320相连。当程序加载完成后,MISO(P1.2)、MOSI(P1.0)和SCK(P1.0)可能会用作其它用途"要从外部加载程序?内部没有flash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