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2812

楼主(2011-07-09):
请教高手:我做了一块2812的印制板,非常奇怪,仿真器是SEEDXDS510PLUS,软件是ccstudio 3.3版,能连接上(connect),但load时出现错误提示是0x38ee00不正确,每次地址不同,不能运行程序,我以为是2812芯片有问题,但把该芯片焊下,放在检测板上(自制,放在插座上),同样程序,完全正常,这样判断是印制板有问题,但load 程序应与外部无关,只要基本电路正缺,查不出原因来,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与那些管脚有关?谢谢

网友A:
你的仿真器是否有毛病?

楼主:
谢谢二楼。但这个放真器在别的板上运行很正唱。

网友B:
你好 我最近也开始看看2812,你能把印制板的图发给我学习学习吗?非常感谢啊,我邮箱:h3305949@163.com,最好能留下你QQ呢 我向你请教啊 呵呵

网友C:
GPIOF4        GPIOF12        GPIOF3        GPIOF2
上电时,上述四个IO的状态决定不同的引导模式

具体如下:
GPIOF4        GPIOF12        GPIOF3        GPIOF2        模式选择
SCITXDA        MDXA        SPISTEA        SPICLK
1        x        x        x        跳转到Flash的0x3F 7FF6处,用户必须在此处编写了分支指令以重新定位程序的执行
0        1        x        x        从外部EEPROM调用SPI_Boot
0        0        1        1        从SCI-A引导调用SCI_Boot
0        0        1        0        跳转到H0 SARAM的地址0x3F 8000处
0        0        0        1        跳转到OTP的地址0x3D 7800处
0        0        0        0        从GPIO端口B引导调用Parallel_Boot